请教恒龙电调.

楼主(2013-01-03):
这两个5针孔座是管什么功能的?

网友:
我买的M26,“音量”左边5针脚中靠右的2个接的是打逼逼弹电机的线路。

网友A:
红外对战接口和闪光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对战接口和闪光炮

Bingo!!!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对战接口和闪光炮

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