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 天线坏了 想换个天线。不拆开盒子重新焊接, ...
天地飞接收 天线坏了 想换个天线。不拆开盒子重新焊接,直接在外面剪断,接一段新天线

楼主(2013-01-03):
天地飞接收 天线坏了 想换个天线。不拆开盒子重新焊接,直接在外面剪断,接一段新天线

楼主:
不知道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要整个换

网友A:
而且必须是这个长度的

网友(2013-02-03):
去找铜管2.4G天线找对长度和线粗样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