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能用NAZA调参软件吗?

楼主(2013-01-03):
打算给电脑装个WIN8系统,想问问有没有用win8装了NAZA调参软件的?如果不能用我就不打算装win8了,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我已经试过 Win8 64位目前不行,我就是
我后来是在Win8 下装了个 VMware 虚拟机里挂Xp 来调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试过 Win8 64位目前不行,我就是
我后来是在Win8 下装了个 VMware 虚拟机里挂Xp 来调参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roducts/naza-multi-rotor/downloads/
官网上好像有调参软件win8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roducts/naza-multi-rotor/downloads/
官网上好像有调参软件win8的 ...

DJI WIN8 驱动程序2013-01-18
刚出来滴,我也去下,免得每次开虚拟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