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和3GX该选择哪个

楼主(2013-01-03):
K8山寨   做工好像很一般  而且不能升级  但性能杠杠的   3GX  亚拓的   据说升级到3.0很好飞    K8  500   3GX升到400+了    请问该选择哪个   还有别的选择吗

网友:
K8 500?PM信息。谢谢!

网友:
前一阵300+入的3GX就爽了~

网友A:
买亚拓3GX吧 很多托的 不爽也爽的

破烂K8是穷人玩的东西

网友B:
我用的k8目前为止很好没出什么状况,不过还是推荐3gx,安全系数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亚拓3GX吧 很多托的 不爽也爽的

破烂K8是穷人玩的东西

网友:
3GX 3.0 自旋稳定性是改善了,但飞机本身的稳定性还是差强人意。
跟 vbar 仍然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
保险点3GX,准备好拼RP了,就8吧

网友:
我是穷人,目前只用k8。。

网友C:
如果是新手,随便选一款就行啦,如果是老手自然知道哪个更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新手,随便选一款就行啦,如果是老手自然知道哪个更跟手

ZYX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ZYX如何

一样用,穷人的不二之选

网友:
用kb的穷人飘过,目前人品还行!

网友:
K8--穷人的选择!

网友D:
500可以用到2000的效果  我选k8

网友:
我有一个第二代可以升级的K8,那做工,那性能嘿嘿!谁用谁知道。。。。。。。。

网友:
苦B 穷人新手~请问用什么牌子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00可以用到2000的效果  我选k8

再问,500元的K8哪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k8目前为止很好没出什么状况,不过还是推荐3gx,安全系数高一点。

这话我支持!赞同!就看K8的稳定性了,无缘无故的要是出问题了,大JJ 炸一次不就可以买几个K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话我支持!赞同!就看K8的稳定性了,无缘无故的要是出问题了,大JJ 炸一次不就可以买几个K8了

头像不错

网友:
兩個k8使用中, 非常好,未有狀況.

网友:
如果做工不行,随时有失控的危险,这样的陀螺仪用着都不安心。。。。

网友:
3gx还处于刚刚解决起飞时容易侧倾炸鸡的阶段,自旋性能离k8差几个年代了。
k8的性能确实是刚刚的,但是稳定性绝对要看人品。反正我拆k8时用吸锡器都无法吸除原来的焊锡,电烙铁调高温度去点焊,原来的焊锡会变成粉状的,k8所用的焊锡根本就是伪劣产品,所以k8就跟用地沟油做出的美食差不多,好吃但恶心人。

网友:
这是一个拼RP的年代

网友G:
要想便宜不如用小姨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买亚拓3GX吧 很多托的 不爽也爽的

破烂K8是穷人玩的东西

亚拓3GX很高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再问,500元的K8哪有?

无所不能的TB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亚拓3GX很高级吗?

别忘了  高档是形容词、是人来定的  亚拓有很多托    它能不高档吗?

网友:
看看出K8的多还是3GX的多

网友:
450以下就买k8,450以上就买v8. 3gx等出了10.0之后再考虑吧

网友:
我是3gx + zyx-s. 刚刚从楼主手里接收K8.不知道楼主为啥入了又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所不能的TB

TB的确是无所不能。但K8现在都还是“地下工作者”

网友:
說K8的人都用k8

网友I:
K8不是买不到嘛

网友G:
是有说k8的新版可以升到最高级版本,不知有没有此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亚拓3GX吧 很多托的 不爽也爽的

破烂K8是穷人玩的东西

恩,k8太破了,做工又粗糙,你们不要用的都扔过来砸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K8不是买不到嘛

我有卖,可以持续升级,QQ499664018

网友:
还是3G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