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手柄如何,有人用过吗,出来说说

楼主(2013-01-03):
有谁用过这个手柄呢,介绍得好像很好,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用过的出来说说!

手持运动控制系统彩用美国TI公司DSP运动专用控制芯片,并配以自主知识产
权的三轴硬件运动核心精心设计而成的,一款独立于计算机工作的脱机系统.
工作当中无需计算机干预.内部配置大容量闪存并可读取外部大容量存储器,
独特的设计保证了外部USB存储设备的最大程度的兼容性,U盘识别率高,读取
故障率低.可靠廉价的接口设计使得系统维护简单维修方便.具有可靠的自
我诊断机能,快速排查故障.多语言切换,本地化速度快易于推广.方便简
单的固件升级机制,可远程进行功能性升级.
一.功能特点
  • 嵌入式系统.
  • USB存储设备读取.
  • 多种格式G代码及PLT(HPGL)文件读取.
  • G代码书写错误检查.
  • 加工代码预检.
  • 参数设定安全值保护.
  • 机床安全尺寸限制.
  • 自我诊断系统.
  • 多语言切换.
二.硬件资源
  • TI DSP运动专用处理器
  • 三轴硬件运动核心
  • 大容量存储器(128-1G)
  • USB主接口(外部存储器读取)
  • USB从接口(系统维护)
  • 独立键盘接口(可扩充至64键)
  • 8路输入输出(可扩展至64入64出)
  • D/A输出(选配)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
本人收到一个这个系统,简单的使用,这个控制手柄,能用,但不是很好用。人家介绍的也很清楚:一款独立于计算机工作的脱机系统。相当于简单的G代码执行器。不能运行宏程序,没有硬限位(只有原点开关),没有各种找正分中程序(有Z轴对刀),不能在手柄上修改程序,没有刀补等。当然,也对的起这个价格了。才一千多。有广告不少雕刻机用这个。

网友:
还可以吧  老外喜欢用dsp

网友:
我用MACH3的无线手柄。在USB上插一个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