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飞控,的这三个预留接口分别是接什么的啊???知道的说下!??????

楼主(2013-01-03):
FF飞控,的这三个预留接口分别是接什么的啊??????????????

楼主:
在哪里可以买到相应配件!

网友A:
电子罗盘是 两个不同的气压计,MS5611 BMP085

网友B:
电子罗盘和气压计 好像都是QFN封装的 买来自己用热风枪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罗盘是 两个不同的气压计,MS5611 BMP085

两个不同的气压计??? 要2个?? 原件价格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罗盘是 两个不同的气压计,MS5611 BMP085

刚搜了下 MS5611  好像要五六十块一个,加上他们可以提升到怎么样的性能??

在那里可以同时买到三个元件的,可以私信个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罗盘和气压计 好像都是QFN封装的 买来自己用热风枪焊上

把这几个元件加上,性能可以提升很多吗???

网友A:
加上了气压计能够实现气压计定高功能,加上了电子罗盘能够实现方向识别功能,不过得有软件的支持

楼主:
谁私信个 FF飞控 QQ群号 一起探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了气压计能够实现气压计定高功能,加上了电子罗盘能够实现方向识别功能,不过得有软件的支持

看了下,有2个气压计,什么却别啊??  ???

软件支持 是不是哟重新刷固件啊??? ff 升级版 应该有的吧???

顺带 求个 FF飞控 QQ群号

网友B:
怎么感觉LZ的飞控是MMC10呢.......

网友:
ms5611那个气压计精度高些,BMP085的精度低些,不知道有没有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LZ的飞控是MMC10呢.......

就是mmc10   多说是ff 的升级版!!!

网友C:
没有软件支持。。。白瞎啊。。。固件咱自己写不好  好像要配置端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软件支持。。。白瞎啊。。。固件咱自己写不好  好像要配置端口吧

这三个原件多没有软件支持????

网友(2013-05-15):
同问这个问题吖。楼主解决了吗?GPS 预留口能用得上吗?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MMC10的软件不支持,加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