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次倒飞悬停,给大家奉上一对新鲜的炸鸡,顺便请问大家有遇到过JR失控的情况吗?

楼主(2013-01-03):
练了两个星期的自选航线,刷锅,倒飞自旋,今天天气不错,就带了两架鸡鸡来巩固模拟器的联系效果。先说一下两架鸡鸡的配置:
控:DSX11
1号鸡: 260 *3 + quark + 8910  + 好赢铂金40A + 2221-8  + rd921 tg450有副翼
2号鸡: 260 *3 + quark + s9257 + 好赢铂金40A + 450MX  + rd721 tg450有副翼
先用一号机试了一下自旋航线,顺时针慢速自选航线基本可以飞出个样子了,稳稳当当,就是感觉倒退的时候飞机控制不如模拟器中顺手,估计是
某个螺距时十字盘没有水平,后面调机注意调整下。然后就开始翻了,翻和倒飞悬停模拟器练习快3个月了,模拟器中已经非常稳当,怎么都OK,但是
到了现场还是紧张,小翻两下手就开始抖了,真没出息!!都得不行了,就切换到normal模式下,自旋一会儿,顺便识别一下机头和机尾,然后往右边侧翻,
这时已经3分多钟了,切出倒飞状态时因为高度太低,旋翼头深深地亲吻了地球!!
幸好哥还有一架,二号机上场了,继续翻,这次比较小心了,飞的高了一些,还试了4次20s左右的倒飞悬停,可能是刚才炸过,现在手不抖,心里那个美啊!
哥看一块电差不多了,心想该换电池了,最后一翻,改正,对头,准备降落,就在这时飞机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拉了下来,消失在在了草丛中,一看这情形赶紧打熄火。
我靠,什么状况?失控,检查后发现,舵机状态正常,专门尝试了一下失控保护状态,最大负螺距,难道JR失控了,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还是要先奉上热气腾腾的炸鸡:
1号鸡的旋翼头

二号机的旋翼头

两只坏鸡合照:

二号机被齐根炸断的鸡腿:

网友:
弄无副吧,好修多了!

网友:
似乎比较惨啊

网友:
是杂交机么?看到各种商标.

网友A:
SM2格式失控正常

网友B:
我450上装RG831,为啥?就是怕失控~RG611试过两次空中疑似失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450上装RG831,为啥?就是怕失控~RG611试过两次空中疑似失控!

JR失控是接收机的问题吗?我正打算买JR9通的呢!

网友:
今天看了,飞得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2格式失控正常

饭总,你说的是不是DSM2版本的JR遥控器?我正打算买呢,是不是会经常失控啊?怕怕

网友:
看来双飞体力要好才行

楼主:
to 饭总:DSM2经常失控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搞得我有点怕了,因为怕失控,接收机从来不用山寨的,难道这也不行,,让我等怎么活啊

to 5 楼:飞机不是杂交,包包和桨托分别是ALZ和Tarot的

to 10楼: RG831能和DSX11一起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饭总:DSM2经常失控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搞得我有点怕了,因为怕失控,接收机从来不用山寨的,难道这也 ...

1.我从最便宜的100来块钱的冠立四通道 到1w多的futaba 入魔2年时间 没见过一次失控的。
3dsx11 是dsm2的 RG831B是dmss的.所以不能搭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失控是接收机的问题吗?我正打算买JR9通的呢!

RG611有效距离300米,试过拉距离,真的大约280米就失控~所有不敢用,怕炸,还是上RG831B算了~

网友:
但愿飞机早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