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飞机中DFC的意思是不是指低重心的旋翼头

楼主(2013-01-03):
如题
还有2个问题:1.hv是不是高压
舵机
的意思?
2.高压舵机一般是用多高的电压?

楼主:
本人一直飞cp,对亚拓知之甚少,希望懂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DFC,旋翼头直推的,Direct

网友B:
HV可以直接用2S供电,不过要注意你的接收机受不受得了~

网友C:
高压舵机一般是用多高的电压 7.4v

网友D:
用的7.4v恒压bec

网友E:
原来只是7.4伏,我还以为要直接接6S

网友F:
低重心 直推拉 ,HV high 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