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螺旋状态下的飞机姿态很难该出?

楼主(2013-01-03):
昨天去飞了塞斯纳,离我150米远,高空100米左右螺旋坠落,无法该正姿态,是何原因,用的是天地飞8通,7通道接收机。

网友:
赛斯纳真机都很难进入螺旋,不要说模型了。lz是失控或者是死舵了吧?

网友:
飞这么多年,从没遇到过尾旋

网友:
上单翼的塞斯纳不会进入螺旋状态。舵机或者拉杆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次飞小塞,空中突然尾旋坠地,捡回来,方向舵机扫齿,绑机翼的橡筋没了一个,感觉像是撞到了什么…

网友A:
死亡螺旋是出不来的 原因可能是飞机上的问题 一般不在失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亡螺旋是出不来的 原因可能是飞机上的问题 一般不在失控上

求稳 落叶飘是怎么做的?需要什么样的飞机呢?

网友:
一般说,需要具有矢量控制的飞行(喷气式战斗机),能在0速度下仍然具备对飞机的控制,例如目前市面上的带矢量喷口的涵道机模型(FW的F16\SU-35等)做法:飞到一定高度后,想办法降低飞机速度,将方向打死(矢量喷口同样动作),大油门,适当的升降和副翼修正,就可以做出来。但需要留出一定的高度让飞机改出,否则。。。

前拉螺旋桨运动机的落叶飘,请楼下高手补充。

网友:
最好不要螺旋了,只能说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改出。。。低空基本没治了!

网友:
飞翼(没有矢量)  高空 关油减速  升降舵拉完   算是落叶飘吧

网友:
落叶飘是3D机的动作,3D机和普通飞机的最大区别在于翼面,3D机的可控翼面更大,就是说通过自身螺旋桨的动力就能产生舵效,不需要速度,而且3D机是对称机翼,气流经过机翼上下升力是一样的,相对普通飞机来说,基本不会在翼根处产生乱流,所以3D机在螺旋状态下是很容易就改出的,反过来就是说,3D机是很容易做出螺旋失速这类动作的。。3D机最让人着迷的就在此了吧个人理解。。

网友B:
你不会是下意识的动了方向舵了吧,不过螺旋状态,塞斯纳我到现在还没遇到过,真心很难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下意识的动了方向舵了吧,不过螺旋状态,塞斯纳我到现在还没遇到过,真心很难遇到

具体情况是,高空中,突然螺旋坠落,机头朝下,初步怀疑是失控

网友:
塞斯纳真的想尾旋很难,我一般其他飞机尾旋了,如果高度够,就加大油门,再控制副翼和方向,如果改不出来,在收油门,随他去吧

网友:
塞斯纳螺旋很容易改出:向反方向打方向舵,同时拉杆再加点油门
我曾经特意用电动塞斯纳182在大概50米高度做过螺旋,很轻松就改出了,头直接朝地的螺旋也可以改出

网友:
我觉得是楼主紧张拉住杆不放了

网友:
正常飞行,很难螺旋的。我怀疑你那个不是螺旋而是故障。

网友:
楼主可能是转弯速度过低,进入失速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