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玩具机的尾波箱为什么不是封闭的而是有很多窟窿呢,有图

楼主(2013-01-03):
尾波箱不是怕进灰尘吗  为什么不做成封闭的还要搞很多的窟窿,散热?

网友A:
散热,减重,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减重,沙发

晕 今天打开尾波箱  里面灰糊了一层 感觉灰都结痂了

网友B:
震撼!锤子机倒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震撼!锤子机倒飞…………

同感。。。。。

网友D:
散热,减重,厂家还可以省原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撼!锤子机倒飞…………

所有锤子机 把桨反装 然后起飞的时候用手倒着拿, 就能倒飞~  不过非常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减重,厂家还可以省原材料

齿轮的散热这么重要吗   即便是开着窟窿 也是磨损的乱七八糟

网友:
顶个锤子机,忒给力的名字!

网友:
大概是扮酷用的

网友:
散热的有刷电机一个起落后电机烫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有锤子机 把桨反装 然后起飞的时候用手倒着拿, 就能倒飞~  不过非常不安全

這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有刷发热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是不可能的

需要“反桨”

网友:
桨反装效率太低,要用反桨。 我用260A装司马107的反桨在室内练倒飞舵面反应,挺好,哦,控也要改一下油门方向,再装一个熄火开关就完美。

网友:
F45的尾波?为了省塑料贝。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感。。。。。

改头像了?原先那个好啊,温馨喜庆

网友:
其实关键是电机的位置,开孔散热效果不大,要是能用金属电机外壳就会好些。。。

网友:
倒的还需要陀螺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

只是换了反桨,JS欺骗感情的

网友:
锤子机倒飞  哈哈 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头像了?原先那个好啊,温馨喜庆

头像不换大家容易跑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