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雕,开整

楼主(2013-01-08):
中毒一年多,早就心痒痒想造个雕玩玩,先搞了个无动力主轴(现在看来估计用不上),后又陆续收了些步进电机,驱动,t槽板等东西,期间一度确定想搞个小铣,无奈搞不到床身,自己铸造,自己加工过程太复杂,成本高昂,关键是担心效果不佳,耗时太久,(实在是没时间)最后还是决定利用淘到的东西先搞个移动龙门的雕机,
首先对燕尾滑块精加工(这是Z轴):
加工镶条1:200斜度
搞完后,装上原来的平镶条试了下,全行程松紧,均匀准备贴塑
贴塑过程没拍,满手是胶水,晚上贴的,贴了10小时后,早上起来实在忍不住,松开来看了,把塞铁装进去试了下,算的挺准,贴塑后,塞铁刚好有40多长漏在外面,也就是说能调0.2,应该够了.推了几十下,还行,塑带也没移位,但推力没贴塑前均匀,可能是没压好,把塞铁装进去再压几个小时,看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A:
能加工斜镶条燕尾的,那必定是高手啊,一直没搞明白斜镶条如何加工,那么薄的件,几何形状还那么怪异,还得有配合精度...........

网友B:
敢做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C:
看到过一种,一侧是 55。5度,一头是60度的斜燕尾,还是进口机子中,真强大

楼主:
真不是高手,这个斜度我是用笨办法,这样搞的:
   1:燕尾斜度是把母燕尾滑块压在工作台上,首先确定斜度,我这个是1:200的斜度,通俗点说,把镶条调进去1毫米,那么燕尾尺寸缩小1除以200即是0.005毫米。调进去10毫米,燕尾缩窄0.05毫米,5丝。我的母燕尾总长194,薄的那头确定5毫米,那么厚的那头应该是5+194*(1/200)=5.97
    2:打表,让母燕尾一头的百分表刻度,比另外一头读数多0.97,夹紧工件,再次确定两头读数差值为97丝。
   3:开铣。
镶条也同样,首先系一个比镶条厚点的料待用,注意厚度要加工到位,上下两平面平行度越高越好,找一块厚点的垫铁垫在镶条毛胚下面(镶条太薄,防止加工时让刀)。然后下面一头垫垫铁,另一头做个可调垫铁,(用螺丝螺母结构即可)同样打表,调到斜度1:200即可开造。要注意的是,镶条较滑块长些,计算两头厚度时要按镶条实际长度来乘以斜度,计算出另一头的尺寸,如此可保证镶条斜度与燕尾斜度相同。

楼主:
这样子打表做出来,斜度的精度还是相当高的,有实操经验的坛友一看就知,不信也可试试,
当然,最好用铸铁,变形小,45钢也可,因为镶条本身薄,只要厚度方向的斜度对,弯一点稍微加一点压,就直了
图片中用斜度虎钳是铣镶条两侧面的60度斜面的。1:200的斜度这上面是没法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做这个的都是高手

真不算高手,我都是用笨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加工斜镶条燕尾的,那必定是高手啊,一直没搞明白斜镶条如何加工,那么薄的件,几何形状还那么怪异,还得 ...

我用的笨办法啊,哪是高手啊,好多东西也是在坛子里见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

我是笨人笨办法啊,倒是佩服坛友们的智慧,见识,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过一种,一侧是 55。5度,一头是60度的斜燕尾,还是进口机子中,真强大

这种情况即使有也应该极少,其实,燕尾的精度和强度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工业母机还在大量使用它的原因

网友E:
斜度镶条不容易加工,楼主好专业啊。
请教:斜度镶条好还是用顶丝的塞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斜度镶条不容易加工,楼主好专业啊。
请教:斜度镶条好还是用顶丝的塞铁好?

我分析,斜度镶条好,用顶丝的话,顶丝直接顶到的位置会变形大些,并且调整的方便程度与精度也比斜度镶条差远了
不专业,等砖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斜度镶条不容易加工,楼主好专业啊。
请教:斜度镶条好还是用顶丝的塞铁好?

绝对是斜镶条好,面接触。斜镶条靠铣或磨是不行的,必须刮配,固定结合面8个点左右,滑动结合面至少12点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绝对是斜镶条好,面接触。斜镶条靠铣或磨是不行的,必须刮配,固定结合面8个点左右,滑动结合面至少12点以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析,斜度镶条好,用顶丝的话,顶丝直接顶到的位置会变形大些,并且调整的方便程度与精度也比斜度镶条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绝对是斜镶条好,面接触。斜镶条靠铣或磨是不行的,必须刮配,固定结合面8个点左右,滑动结合面至少12点以 ...

现在你能买到上过磨床的已经要烧高香了 腾州的直接是铣出来的 好点的甚至是出口的只是磨床磨出来而已

网友:
我也像楼主那么笨 就好了

楼主:
昨晚上,把事情干完了,又折腾Z轴,装上电机试了下,用的是原来滑块上自带的垃圾t型丝杆,刀路是惠民老大帮写的,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铣完用细砂纸打磨下也可以吧?再用油石磨磨?

铣的面质量高的话,是可以的,随便搞搞,更光滑点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晚上,把事情干完了,又折腾Z轴,装上电机试了下,用的是原来滑块上自带的垃圾t型丝杆,刀路是惠民老大帮 ...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论坛里的老鸟们,我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为何不用滚珠丝杆?

用的是57步进?带燕尾的可能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论坛里的老鸟们,我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为何不用滚珠丝杆?

是准备用滚珠丝杆的tbi的,金属反向器的四列滚珠螺母,现在没空加工两头。感觉这步进力气还是蛮大的,F2000运转起来人力是无法阻止的,要是立起来力气不够我就搞同步带减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晚上,把事情干完了,又折腾Z轴,装上电机试了下,用的是原来滑块上自带的垃圾t型丝杆,刀路是惠民老大帮 ...

做得真好,再请教楼主的燕尾是用什么钢材做的?还需要热处理吗?视频上跑的是f2000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得真好,再请教楼主的燕尾是用什么钢材做的?还需要热处理吗?视频上跑的是f2000的速度?

现在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燕尾是铸铁的,因为铸铁本身比较耐磨,又贴了塑,所以不做热处理了,主要是成本的原因,还有时间,视频上是F1000

楼主:
请教各位,我的步进运行1小时后就很烫,基本手只能我几秒钟,怎么回事啊,求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我的步进运行1小时后就很烫,基本手只能我几秒钟,怎么回事啊,求教

试试调小一点电流,实际上如果电流过大了,你光通着电不运行它也越来越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我的步进运行1小时后就很烫,基本手只能我几秒钟,怎么回事啊,求教

“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130℃,步进电机外表温度80-90℃属正常。长时间、大电流工作的话,可以通过加装风扇帮助散热。”网上说的,不用谢我。

网友:
这个做出来后应该是台好JJ啊~~~爽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130℃,步进电机外表温度80-90℃属正常。长时间、大电流工作的话,可以通 ...

那我这个应该还没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调小一点电流,实际上如果电流过大了,你光通着电不运行它也越来越热的。

可是电流小了,力矩也变小了吧

网友H:
改6线为4线的吧,原来我的6线步进也是发热,还烧了块6560驱动,现在改成4线的,驱动和电机都不热,力量也大了,速度上到 F4000+,原来最多才F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6线为4线的吧,原来我的6线步进也是发热,还烧了块6560驱动,现在改成4线的,驱动和电机都不热,力量也大 ...

怎么改啊,我不会,能教教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啊,我不会,能教教吗

原来论坛能搜索到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搜索不到了。。
具体方法是:
1.拆开步进电机带接线这边的端盖,转子千万别抽出来,据说会退磁;
2.看图
3.一定是拆公共端的2根漆包线,原来A+ A-端上的线不要拆下,不然弄混了线头方向电机就不转了

网友:
好技术,好机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论坛能搜索到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搜索不到了。。
具体方法是:
1.拆开步进电机带接线这边的端盖, ...

多谢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高人

惭愧,还有好多东西要麻烦你老大呢

楼主:
这两天,换了滚珠丝杠,TBI的螺母是四圈珠子,金属反向器,价格比某宝稍贵,但东西感觉不错
第一次车丝杆,真正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专门买的艾丽德YS15车刀磨掉剩下一半才搞好

楼主:
换滚珠丝杠后F可上3000

网友E:
同步带尽量不要太长了,也不要用梯形同步带,这个同步轮自己加工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尽量不要太长了,也不要用梯形同步带,这个同步轮自己加工不好加工。

那什么同步带比较好呢

网友E:
你用的是梯形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梯形齿吧?

是的,我是用梯形的

网友:
刚从淘宝买的二手S3M同步轮 配不齐,只好定做了新的,圆弧齿的,呵呵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楼主加油

网友(2013-04-05):
楼主牛人啊,斜度镶条不好加工,好专业

网友:
求科普燕尾,和斜镶条~~~~~~~~~

网友:
高手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