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电调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3-01-03):
定速电调插哪个通道都能用吗?还是只能插第三通道,它靠什么判断桨距大小从而配合相应的转速,能不能把定速电调插在两段开关通道让它自动调速?

网友A:
变频调速

网友B:
如果电流足够,电调恒压就定速了。

网友C:
就是定住速度咯

网友D:
定速电调不知道螺距变化,它是侦测电机转速来进行补偿。

网友D:
一般定速电调的输入信号是标准ppm舵机信号,所以理论上可以插任何一个通道

网友E: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