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10改数控作业 手自一体

楼主(2013-01-03):
D210改数控作业 手自一体
上次收了北京毕工前辈的D210,回来甚是喜欢`,就是觉得车丝换挂轮太麻烦,换了一次,手上的油2天都没洗干净,所以当时就痛下决心把他改成数控,以下是改装过程`,请诸位大侠批评指正.

初步决定先改成手自一体的,X轴比较简单,吧原来的手轮换成带同步轮的就行,

这是用D210和小铣做的`

改装好的照片`,电机的位置刚刚好`,大一点都进不去`呵呵

Z轴比较复杂`,原来想用57,后来发现太紧张,用57可能会带不动,

后来把从熊哥那购来的MR-C10伺服上去,感觉很爽

数控车技工好的球表面很亮

精度也不错啊.

上视频

【视频:D210改数控Z轴伺服测试】  (分享自 @优酷网 )

【视频:D210数控车切削测试 】  (分享自 @优酷网 )

【视频:D210改数控铝球切削】  (分享自 @优酷网 )

网友:
改得好 同步轮怎么做的

楼主:
刚处理完·一大堆不用的图片才删除·呵呵·

同步轮是两个件紧配合的·你懂得

网友A:
都是用原车的T型丝杆的吗,回差怎么处理的。精度这么高。  如果改车丝,好像还要给动力电机换成伺服才行吧。

网友:
改的蛮好,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改装的技术真好,设备也够大!

网友:
俺也是D210 ,先拜师,后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原车的T型丝杆的吗,回差怎么处理的。精度这么高。  如果改车丝,好像还要给动力电机换成伺服才行吧。 ...

使用原来的丝杠·,用百分表测出回程误差,然后用mach3软件消除·,

下一步改装车丝,我们准备先用原来的电机,做个12槽的码盘,到时候再交作业啊·

网友:
改的不错,思路清晰。赶紧正规化吧:伺服驱动、电源、卫生、搞好点。X手柄去短点安全些。

网友:
这一改成本超机床了没?

网友:
楼主聪明能干。佩服。
100w伺服1:5或者1:10减速后,做小车床走刀最牛了。经济实惠。丝杠螺距假设4的话,1:10还有g0 1000多

网友:
真棒啊,期待LZ繼續發表改裝後續。

楼主:
没啊·我是小改·应该只花了几百元吧

网友B:
请教用什么控制软件?又有伺服电机,又有同步电机的。

网友:
高手呀,电控部分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制作同步轮的作品及刀具。

网友:
我想知道能用来改我的小潘18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用什么控制软件?又有伺服电机,又有同步电机的。

就是mach3控制软件啊

楼主:
电控部分就是用的一款三轴·控制卡,用一个输出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
同步轮我已经做了几回了·有点经验了·,愿意和大家分享·,这次用的是S5的同步带·,同步轮是先用6MM铣刀开粗·,再用3MM铣刀铣齿,最后用2MM的铣刀在走一遍,

以下是我做同步轮的帖子

同步轮制造过程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003

网友C:
遇到一位小神MACH3不能与步进和伺服混用,伺服不能接受Mach3.。。。看样子说的不对,实践是对的。楼主是否可以把伺服部分照片多张一下,科普。

伺服接Mach3的接法懂得人少,晕的多。打晕的更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控部分就是用的一款三轴·控制卡,用一个输出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
同步轮我已经做了几回了·有点经验了 ...

我买的2MM的铣刀的刃长很短,你的是多长的?2MM的铣刀刃长有没有10——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2MM的铣刀的刃长很短,你的是多长的?2MM的铣刀刃长有没有10——12的?

西南的是6MM  可以用砂轮把后边磨细·,或者直接买铣PCB的玉米铣刀· 那个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位小神MACH3不能与步进和伺服混用,伺服不能接受Mach3.。。。看样子说的不对,实践是对的。楼主是否可 ...

硬件如图 这么接  左边的部分是mach3接口板,一般伺服里边已经有光耦,等效于发光二极管`,直接用接口板驱动就行

这是伺服引脚输出设置`咱们用第一种方式就行`  NP控制方向,pp控制脉冲数

网友E:
LZ好厉害呀,收徒弟吗

网友:
一直关注着进程。希望楼主加快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南的是6MM  可以用砂轮把后边磨细·,或者直接买铣PCB的玉米铣刀· 那个比较长

谢谢回复。

网友:
丝杆没有换滚珠丝杆,会磨损很快点。

楼主:
听美女熊哥的·,把Z轴伺服的同步轮改成1:5.5的·  14齿-77齿   不多废话了上图片

网友:
改的真不错。车床车曲线数控真很方便啊。

网友:
还是用滚珠丝杠保险点

网友F:
俺最近也在研究同步带 这个不叫s5m规格 s5m 的皮带是类似于梯形齿的平顶
还有 楼主 用的说明书好像是 老三菱某个系列的   我前几天也找了个伺服 三菱老j2的 已经转了 还没安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好厉害呀,收徒弟吗

收徒不敢当·愿意切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最近也在研究同步带 这个不叫s5m规格 s5m 的皮带是类似于梯形齿的平顶
还有 楼主 用的说明书好像是 老三 ...

好眼力·不过我的伺服更老·,是MR-C的·带S的是平顶圆齿的我那个是HTD齿形的·3M的·齿直径是1.8MM

网友(2013-03-14):
请教楼主,数控车如何对刀?加工时需要换刀怎么办?

楼主:
换刀还没考虑好,换刀刀架1350,还在犹豫。

下一步是用400w三菱伺服改主轴,已经买好,最近太忙,谢谢大家关注和指导

网友(2013-10-02):
学习中,,,我也想把我的西马特给改了

网友:
这是我学习的标准。关注进展。

网友:
改的真是不错

网友:
我也想把我的西马特c350改了,,但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人改过哦

楼主:
进来借着十一假期·,接着改我的210,这次主要是换电机·,原来是原厂带的400W直流电机,力量不大·,稍微吃刀大点就能焖住,准备换成750W伺服,先用变频器驱动

拆掉原来电机的样子`,电机尺寸比原来大点`,需要把里边铁皮外壳修剪下.

拆掉的电机,还有调速板,谁要的话可以出掉

准备上的750W国产伺服,也不知道编码器好坏,先用变频器带着`,测试了`力量很足`,也不热

准备用同步带传动,初步考虑18:46,这个是在柜台找到的同步轮,需要把内孔扩到28mm,小的同步轮是自己做的`,已经装到电机上了

里孔要正,线打表,断面可以到2丝左右

外圆在4丝,因为没有四抓卡盘,只能用垫纸的方法哈哈·

开干,车刀是自己用白钢条磨的

用数控小铣,铣键槽

用原来的皮带轮要住,顺便当挡圈用。

后续还会陆续更新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正

网友G:
楼主,你不换丝杠吗?

网友:
能车螺纹吗,改成能车螺纹超方便了,不用弄挂轮,这种小鸡就换挂轮麻烦

楼主:
是的换挂轮超麻烦·数控车就可以车螺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不换丝杠吗?

慢慢改吧·,下来要是还可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用什么控制软件?又有伺服电机,又有同步电机的。

mach3 没用其他的系统

网友:
学习了,以后改我的210

网友:
真的很强,顶你

网友:
我收了一个天津仪表车床c0618的,差挂轮,我看了你的帖子,想直接改成数控的,不要挂轮了,不知如何改

楼主:
拆下来原来的电机转接板

ARTCAM画图,做刀路

用6mm和3mm钨钢铣刀

加工过程

开干

铣玩的样子`,很光滑

装好后的样子,测试转速电机上5300转了,噪音还可以接受

楼主:
数控铣床架空车床转接板视频·

6mm钨钢四刃铣刀, S3000  F600 下切0.4mm

楼主:
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测试

网友H:
膜拜一下楼主,北 京的吧,改天登门拜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膜拜一下楼主,北 京的吧,改天登门拜访。

欢迎欢迎

网友I:
厉害啊,小铣是买的还是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啊,小铣是买的还是自己改的

周星星的

网友:
XZX说了,像你学习。

网友I:
楼主是这个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这个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业余的·

楼主(2013-11-18):
为了车螺纹,解决回程误差,决定先改Z轴丝杠

DIY轴承位,左边是为了怕他甩完,简单固定了下·有点山寨

新买的2手刀片伺候,下来的铁销都是红的

车出来真亮,看来还是硬的料能车出光洁度

压到消息床上洗键槽,用2mmPCB铣刀

洗完的效果

上次DIY的3m同步轮

NSK的轴承座

楼主:
继续更新·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来装100W伺服,可以完全装到原来的机壳里·

网友J:
楼主的挂轮可以扔给我不。我的差一个挂轮

网友:
借铁问个问题,坛子里原来有个给绳子打结的图片在哪呀。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什么伺服系统?

网友:
我也是D210,也准备改,继续高度关注、学习。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小托板安电机的部分给个图纸 我也是华飞d210想改数控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9406660/QQ/WinTemp/RichOle/QSK2U4725WJRN4GFG0A4DX4.jpg

网友K:
用的是57的步进电机吗 扭矩怎么样

网友:
不错啊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挂轮可以扔给我不。我的差一个挂轮

你要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是57的步进电机吗 扭矩怎么样

还可以·有减速·这个螺距是1mm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现在问题是丝杠螺母 上的螺丝拧紧就很不顺畅·,应该是转接板不平·,晚上再继续努力·谢谢诸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多大的~?

是差交换齿轮,现在没在家。我也不知道差哪个,下次回去看看。楼主有没有交换齿轮的图片呀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我的好像跟楼主的一样 D210 但不是华飞的

网友:
看请了 是WM210 伟舜的吧 我们一样的

网友:
有MACH3数控车界面或者软件吗能给一份吗

网友:
问一下楼主 编程用什么软件  还有不换丝杠效果怎么样 MACH3用的是车床版吗 有汉化吗给一份 同步轮在MACH3里面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