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9X2分别怎样设置2个接收器!

楼主(2013-01-03):
请问各位高手一下,9X2怎样设置2个接收器呢?前段时间买了套2.4G国产模块升级小弟的9X2,现在又多买一个接收器,但一直对不上频,请问要在
遥控器
上分别设置模型1和模型2的吗?选那个选项呢?一直研究不到呵呵,英文就是麻烦,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哦,顺祝新年快乐!

网友A:
9通还不够吗?

网友B:
要使用两个接收机,控里面要分别对两个接收机进行命名,然后一对一的对频就可以了!按ENT开机后有选择项的,看看说明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