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电主轴

楼主(2013-01-03):
发帖咨询一下造机高手:
3.2KW BT30 电主轴,转矩1.7N.M 请问这样的转矩,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干铁能干动吗?  预估一次下刀能有多深?F值能有多少?  用在加工中心上,先不要考虑机器会不会晃动。

还有一疑问,请问普通的2.2kw的电主轴,大概一千块钱左右的那种。  转矩能有多少呢?

网友A:
楼主,你这个BT30电主轴是要定做吗?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BT30电主轴是要定做吗?什么价格?

不是定做啊,是买现货,带自动打刀的~ 要1万5呢~ 只是不确定,买回来之后,能不能开粗干铁啊~ 别买回来跟 1千多的2.2kw电主轴一样下刀效果,只是多了个自动打刀,那不就抓瞎了?

网友:
太贵了,前几天我还和论坛里做850龙门的STRAW打算自己做BT30的电主轴,但淘宝上有卖的转子都是ER接头的,还不告诉你尺寸,改起来有点麻烦。
我还是先做个无动力将就一下,有把握了再自己做个BT30的电主轴

网友:
干铁的爱惜机器的话一次下刀0.1到0.5MM之间。

网友:
如果是当铣用的,要看最低转速是多少?

网友:
电主轴干铁没力的,我们厂里有台雕铣机就是3KW的BT30电主轴,12的平刀要开5000转了,吃刀量30丝F2000都震。。螺旋铣孔刀不好就震得要死,声音超大

网友B:
不要光看功率,更要看是几极电机,普通电主轴是2极的,同等功率下扭矩最低,当然体积也小一点。4极电机同功率体积大一点扭矩大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光看功率,更要看是几极电机,普通电主轴是2极的,同等功率下扭矩最低,当然体积也小一点。4极电机同功 ...

2极的电机是2880转的,如果加个减速到1440转不知跟同速度的4极电机比,扭矩情况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