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CM6125了, 1吨重-请教如何搬运

楼主(2013-01-03):
今天看到一个报废的车床CM6125,大托板摇把,中托板摇把均有20度左右的 空程,无挂轮,油泵应该也坏了没确认。
导轨抹了黄油,移动大托板发现托板和导轨有宽窄不一的多个接触点,有些地方的铲花还在。丝杆磨损很小。
用手扳了几下主轴,比较费劲,总共扳动不到一圈,没敢使劲,天冷,而且没带手套。
价格大概4-5块一公斤,老板说500公斤左右,我觉得应该不止,我看坛友说有一吨。。有收的价值吗?

再想请教几个问题:

是不是油泵坏了,主轴和轴承就完蛋了?一定没有折腾的价值了?
这个机器的底座是铸铁的吗?我看主轴盖是铝的。。
主轴末端有敲击的痕迹,就像锤子砸成蘑菇头那样的,但是不是那样严重。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就是这个 ,借用下图片,成色比这个差,500的加工长度。

【补充 】今天在坛子里学习这个车床的知识 ,发现有动压轴承和静压轴承的说法,特地研究了下,发现不管是动压轴承还是静压轴承,都是油膜润滑,不是滚珠的,如果缺油的话轴和轴承都会磨损了。。我看到挂轮盖里面有根管子伸进主轴箱里的,应该是机油管。。那么这个床子应该不是滚珠轴承的了。 :(
【补充】准备明天去买了,想请教下怎么搬运呢,比如搬进家门,不上楼。1吨的话得10几个人抬啊,有什么工具能用吗?有个轿车用的千斤顶,就是随车送的。

网友:
这种6125床头没有压力表 ,是轴承的;那种上海产静压的一般很难得见到成色好的

楼主:
【补充 】今天在坛子里学习这个车床的知识 ,发现有动压轴承和静压轴承的说法,特地研究了下,发现不管是动压轴承还是静压轴承,都是油膜润滑,不是滚珠的,如果缺油的话轴和轴承都会磨损了。。我看到挂轮盖里面有根管子伸进主轴箱里的,应该是机油管。。那么这个床子应该不是滚珠轴承的了。 :(

网友:
好壮的机机,也不贵,有地方放可以拿来折腾下。

网友:
精车 一般新手 折腾这个有难度
轴承好与坏 看加工要求在什么档次上 收来拾掇拾掇当小普车 挺好的
还有 这床子 转速很快 我这有个客户有一台 加工铝零件 车出来的铝屑 有些棉絮状
我当时有些诧异的

网友:
丝杆的磨损,其实是不太容易看出来

好在单向运动的时候。磨损产生的影响不大

网友:
好壮实的机机,要是有地方放买下来很值。

楼主:
早上起床顶一下,大家帮忙看看有价值收吗?如果轴承坏了的话能换吗?

轴上的螺母,就是两个一套互锁的,有拆卸过得痕迹,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

网友:
再砍砍价,当废铁买回来,,不会亏的。。。。精度这东西,别太离谱就行了。。。有精度也不会是这个价格,也不会再这个地方,都在厂子了赚钱呢。。

这东西能一千多块钱弄回来的话,比那些二手区的机器不知划算多少倍。。。

楼主:
4块一公斤,一吨得要4000块了,挂轮一个都没有,这个不知道求的到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4块一公斤,一吨得要4000块了,挂轮一个都没有,这个不知道求的到不?

老板不是说五百公斤么。。。

挂轮配件啥的,别求了,,,没啥意义,成本太高。。

直接改数控算了,,,,主轴用变频器变速,,,X Z轴用步进。。。。丝杆不行的话,换滚珠丝杆。。。。。成本估计可以控制在一千块钱内。。

就是数控系统比较麻烦,,不过mach3可以随便用用

楼主:
研究了两天了,貌似只有这里有内部详图。。哪位有这个帖子里的图啊 /?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731

http://bbs.51mx.com5imx.com/bbs/ ... read&tid=205731

网友:
这车床是济南一机的,就主轴盖是铝的,别的都是铸铁,具体重量也忘记了。这主轴油静压的,前后各有一个油静压轴承,主轴后端是个推力球轴承,必须在主轴箱上的两个油标上看到油,才能开动主轴。这车床很耐折腾,静压轴承也不是传说的娇贵,只要不是长时间的干摩擦,还是好处理的,到时后面的推力轴承,装不好很会坏,而且对精度影响很明显。

楼主:
多谢大家,我想再问下,如果是1吨重,家庭用户有什么方便的方法搬运吗 ?比如搬进家门。。。

网友:
呵呵,我就是用楼上的蚂蚁搬家法把车床搬到楼上去的。

网友:
我看这种大家伙最好别买,估计买回去很难说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