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玩FPV能行么

楼主(2013-01-04):
RT,求解答。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弄个油机玩玩,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肯定可以,就是震动要解决吧

网友C:
可以,前两年就有汕头的模友试过。搬运工+os55,,还是在海面飞了几公里。

网友D:
这个可能要汽油机,单位油耗少一些,有利于留空时间,另外还得配一个过得去的飞控,否则压力大哦!

网友E:
震动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