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续航时间是不是没有g cp长啊?

楼主(2013-01-04):
我也忘了这样的说法是从哪里听来的,不过好像看到说g cp的续航时间比mini的长。有这样的说法么?请高手解答

网友A:
Mini cp 原厂电池,悬停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cp 原厂电池,悬停4分钟

推荐买哪一个啊?稍微飞过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买哪一个啊?稍微飞过450

只飞过minicp,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B:
回传功能关了吗?

网友:
买SUPER CP吧,便宜N多

网友C:
主无刷MCP用400MAH锂电灰9分钟闪灯

网友:
一百起落不到四块电池都没用了,一块充不进电,三块时间短,一分不到就报警飞不起来了。。。。现在只好没飞了。。。。

网友:
mini CP 就是飞的短 我8个电池 原厂的有没有劲又没有时间~~ 不过基本都是5分钟左右~~这个飞不长~

网友:
要想续航时间长就要改无刷,有刷时间长了电机也顶不住

网友D:
强烈推荐super cp

网友:
3分半 无力  原厂电池

网友E:
问下你的miniCP是三轴模式还是六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你的miniCP是三轴模式还是六轴模式?

三轴模式的,是不是六轴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推荐super cp

用的舵机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模式的,是不是六轴的比较好?

六轴就是平衡仪模式,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传功能关了吗?

这个功能怎么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能怎么关的?

遥控器上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关

我的是D7控,本身就没回传功能的,但主板是否一直在发射信号消耗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