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三轴新版本稳定吗?

楼主(2013-01-04):
ZYX三轴3.5版稳定吗?性能有大改进,请用过摩友发表一下意见!
最好对以往版本做个比较!

网友A:
3.5出来很久了吧

网友B:
稳定是怎樣定义?? 不会自啟??

网友C:
我的zyx买来的头一夜就被我直接升到3.5了,因为在调试的过程中突然断开连接后,死活连不上电脑了,就一气之下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所以之前的版本感觉不存在。3.5的感觉怎么说呢,调整好了还行(无副翼控制系统的功能可以基本实现,不要指望性能和一两千元的德国飞控做比较),调整不好的话,你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用吧不理想,不用吧300多大洋。总之300多的东西值,但不算超值。期待4.0版本固件的出台,但愿能有质的飞跃。

网友D:
还不错.手上只有一个S版,买回来升上3.0版,在450SE上基本锁的不错,但打舵後回弹,怎调也无效,後升上3.5及加长舵臂一个孔位(约10MM吧)回弹解决了,锁的刚刚,5-6级侧风县停,尾巴也不飘,整个机子四平八稳地被风吹走就是
感觉在450里,锁的不比BX差,还真的平宜

网友E:
3.5版稳定

网友F:
ZYX不錯,只售二百多!很滿足了!穩定。

网友G:
尾巴调的好 就是一个性价比 很好的三轴 尾巴搞不定那就会郁闷死你 希望4.0固件出来解决这个尾巴 老大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