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钢机,望高手进来砸砖

楼主(2013-01-04):
准备做台雕刻机,设计了结构框架,望高手们提一些宝贵建议:
Z: 2根16光杆  加长箱式滑动单元   1604滚珠丝杠国产
X:   2根20光杆       箱式滑动单元   1605滚珠丝杠国产
Y:   4根20光杆       箱式滑动单元   1605滚珠丝杠国产
主轴:2.2kw.水冷
行程500*400*150
工作台:20mm厚45钢经热处理(所有钢板均要热处理)后加工T型槽
工作台下前后固定板:15mm厚45钢
侧板:   20mm厚45钢
侧板后固定板:10mm. 45
Z轴钢板.10mm.45
本人一直考虑的问题:
1.Z轴由于采用箱式滑块单元所以占用的宽度较长,影响到X轴的有效行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降低宽度尺寸?考虑到采用加厚钢板扩孔然后将轴承装到里面,重量,加工成本等等合适不合适?
2.在精华帖里看到,主轴的中心需要在Y轴滑动单元的中心。该设计没有位于正中心,偏前。
3.精华帖中看到高手们讨论的滑块单元预紧力的问题,在淘宝中没找到?如果啃铁的话是不是会出现抖动现象?
4.T型槽的尺寸没有数据,如果按照标准走,20mm的钢板不够厚,求尺寸。

网友A:
y轴4根光轴象不马虎那样排列可能好些

网友B:
4根光杆要调节到平行,恐怕要费不少功夫了

网友C:
有点单薄。

网友D:
三轴各自4个独立有合适间距的滑块才对得起钢字,

网友E:
行程500*400*150 移动龙门这么大的行程这么小的圆光轴啃铁玩玩还行,最好还是换固定龙门,最小也用30光轴!滑块不要加长的换成2个短的。可能你看了淘宝上的机都是移动龙门加上个水冷主轴就能啃钢了吧那是广告水很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各自4个独立有合适间距的滑块才对得起钢字,

合适的间距如何定?

楼主:
固定龙门得好,2个短滑块主要是加长了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适的间距如何定?

折中的搞法是受力点到滑块的间距等于滑块到滑块的间距,受力点是刀尖

网友:
最好停工工作时候共振!不是欢迎砸砖吗。

网友F:
20厚钢板做工作台,还要在上面铣T槽?!

网友G:
没有实际经验,不过很怀疑这种架空的光轴对于震动的吸收或者传递
我是搞电子的,完全不懂机械,但个人觉得这和电路中的接地有点类似,主轴相当于是一个大功率部件,就需要在就近的地方接地,并且想方设法降低接地点的阻抗,由此引申切削时的反作用力应该就近可靠地传递给结实的机架。
如果没有结实的机架,就应该像电路中在大功率部件旁边放置储能电容一样,在主轴附近做吸收或者抵消

网友:
都这样了,弄线轨吧

网友:
上3套线规 国产的也不过1500大洋而已

网友:
看上去总觉得单薄

网友:
其实买个XY滑台再加个立柱,Z轴再用一个单轴滑台,一步到位,精度好。都用钢板热处理了,要不就有线轨。光轴机就是疼蛋。

网友H:
我的槽钢机,行程500*400*140,X、Y轴30圆轨,Z轴20圆轨。。。很结实。。。。。你的我个人感觉会有变形,你的是全钢结构,总量很重。。。LS有人建议用线轨,如果不贵的话可以考虑,我的只是来加工模型零件的,玩玩够了。。。关键还是看LZ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I:
楼主的这个结构不是很合理,前段时间在X宝上我也看到别人这样设计的,当时一冲动买了基本和你上面写的一样的配件,后来仔细一想,这个结构不太合理,就没动工,配件到现在都还在手上,不过如果楼主要是打算用20MM的钢的话,建议楼主还是上线轨吧,加工费太贵,要么就搞个好的,要么就玩下算了,如果楼主要是还打算这样设计的话,我可以给你份SW的设计图,

网友:
我的设计基本也和楼主差不多,不过我已经买了57的3A步进电机 ,我担心由于这个设计Y轴太重,惯性太大,57电机不知能不能带的动,也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路过 继续顶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J:
以后光轴机可能就叫后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y轴4根光轴象不马虎那样排列可能好些

不马虎做得确实不错,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好像失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根光杆要调节到平行,恐怕要费不少功夫了

比如说我江前后板上下叠加起来一次加工,是不是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单薄。

有同感,总感觉怪怪的,也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各自4个独立有合适间距的滑块才对得起钢字,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程500*400*150 移动龙门这么大的行程这么小的圆光轴啃铁玩玩还行,最好还是换固定龙门,最小也用30光轴! ...

确实是在X宝上看见移动龙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厚钢板做工作台,还要在上面铣T槽?!

太薄了?还是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实际经验,不过很怀疑这种架空的光轴对于震动的吸收或者传递
我是搞电子的,完全不懂机械,但个人觉得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槽钢机,行程500*400*140,X、Y轴30圆轨,Z轴20圆轨。。。很结实。。。。。你的我个人感觉会有变形,你 ...

做坦克模型玩的,可能会啃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这个结构不是很合理,前段时间在X宝上我也看到别人这样设计的,当时一冲动买了基本和你上面写的一样的 ...

谢谢!说实话我也是在X宝上看了很久很久,晚上睡觉都想了很多很多,我这种结构确实是仿X宝的结构,也是一直感觉不太合理,所以上来收集点建议,看情况得改成固定龙门结构了,目前手里正好有些台湾上银25的线规,没有滑块,在设计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后光轴机可能就叫后悔机。

如果用铝材的话,感觉光轴应该差不多

楼主:
正重新设计结构,准备改成固定龙门式,台湾上银25线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铝材的话,感觉光轴应该差不多

当初我做铁板光轴小雕刻机时,论坛里有位兄弟一直劝我用线轨,他本人也是经营线轨的,但我为了省钱,嗨,没钱就是办不了事。心想人家用PVC+光轴,,我用铁板+光轴,应该强度够了,做好才知道铝还不是很好干,现在正在想如何改线轨,其实也改不了,想当初应该赚够了钱再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初我做铁板光轴小雕刻机时,论坛里有位兄弟一直劝我用线轨,他本人也是经营线轨的,但我为了省钱,嗨, ...

o ,受益了

网友K:
改线轨,固定龙门,最好铸铁的,我也来一台!楼主设计好了通知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江前后板上下叠加起来一次加工,是不是效果好点。

会。如果机床与工作台垂直度好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L:
線軌很貴,剛剛看中2隻,長660,thk,寬20,雙滑塊,一隻要800,要買3隻,再用慢走絲切到要的長度(拿到公司偷偷加工),還在考慮中,沒錢真辛苦,主軸也沒錢買,左邊圖組一半,用鋁擠型,強度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薄了?还是不合适?

太薄了,明显的,槽都有10多毫米深。最少35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線軌很貴,剛剛看中2隻,長660,thk,寬20,雙滑塊,一隻要800,要買3隻,再用慢走絲切到要的長度(拿到公司偷偷加工 ...

线规确实很贵,280多元/米,滑块将近200了,太贵,计算了一下还是弄成20带座光轴。我弄线规直接用砂轮机切割,对待如此精密的东西很暴力,不过根据厂家切割的痕迹分析,估计厂家也是这么干的,不对接还行,一旦有对接的情况,滑块过接口的时候容易受阻,所以按你说的用线切割比较好。

网友:
结构可能不稳吧,是z轴整体重,还是工作台重,在选择传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线轨,固定龙门,最好铸铁的,我也来一台!楼主设计好了通知我一下

铸铁的等过了年才能开干,现在是着急赶在年前给附近的模友做三四台。

网友M:
个人感觉,500*400的X-Y轴行程比例不够合理,要么500*500,要么600*300。这就是要么彻底的中庸,要么有特长。

楼主:
母鸡:摇臂转、加工中心、数车、磨床、刨床、铣床

楼主:
二、龙门固定式结构
设计了定位销和安装槽来服务于垂直度和平行度组装后再调试

侧视图

侧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个人感觉,500*400的X-Y轴行程比例不够合理,要么500*500,要么600*300。这就是要么彻底的中庸,要么有特长 ...

也是给朋友定做的,尽量接近500*400*100吧。

网友:
如果是用来赚钱长期啃铁以上的还是叫你朋友还是换线轨吧。不过你有这么好的母机,要用带座圆轨的话,滑块建意你用钢材自己做再贴塑就像 闲云居士 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