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 设计了个二百五的数控铣 04/29更新 最后版本图纸共享

楼主(2013-01-04):
最近比较忙 一直没怎么抽时间搞 所以进展不大 关于铸造的问题 已经托朋友帮忙搞一套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间才有空继续搞实物 呵呵
现在比较头痛加工这一块了
烂尾基本不会了 但是估计会拖很久

由于摆头的形式需要改动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相对于3+2轴来说 调整较为复杂所以不搞了
至于c轴加卡盘加工范围小的问题可以使用薄型卡盘并且将ac轴组件向外移动一个t槽位的方法解决

像这个样子 这还是使用普通100卡盘 而且卡盘法兰是直接装在花盘上的 如果去掉花盘 并更换薄型小卡盘的话空间会更大

另外关于ac轴说明下
现在是根据我以前收集的两个谐波减速器设计的 但是二手谐波的型号是五花八门的 不一定正好找到合适的谐波减速
所以这个ac轴大家参考下就好  因为打算三轴搞好后再搞这块 所以还有点没有完成

还有最近一直没有怎么上论坛 最近接到不少朋友发消息想要图纸的 也都没有看到并回复 对不住大家了
现在把最终的图纸放上来 提供下载
需要的自己去下载吧 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图纸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48493&uk=3593194535

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谢谢

图纸使用sw2012 以上 32位 版本打开 低版本不行 另外有些64位 电脑打开可能会丢失标准件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另外如果有人使用这个图纸开始造机器了 也麻烦把图片发上来欣赏下 呵呵

目前的设计 发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小型机器采用摇篮结构的话由于行程限制 装上卡盘后加工范围太小
比如我这个机器y轴250+的行程 但是在加上卡盘后在有些加工条件下 最大工件高度只能到32mm

所以现在在考虑改为单摆头加 a轴结构
这样加工范围要大得多
目前正在考虑哪种方式更合适

本来打算换个7045改数控 但是怎么设计都觉得不合适 要改动的地方太多
干脆自己设计一个
设计参数 :
总重 三轴 260公斤 五轴 280公斤
工作台 500*250
x行程 350
y行程 250
z行程 300
25线轨 2005双螺母丝杆
xy轴400w伺服 z轴400w带刹车伺服
xy轴可装57加长步进 z轴可装86步进
bt30自动换刀主轴 电动打刀 可装90直径电主轴

2013/1/22 更新 三维设计基本定型 下面要搞cad图纸了

设计基本完成 放上来大家帮我看下有没有什么不合理 需要改进的地方

13/1/14更新 改动了一些设计
主要是加强了底座和立柱的加强结构 大体外形不变 为了方便安装防护 保住y250行程 底座又加长了点
行程还是 x350 y250 z300
总重量又超了 现在已经达到了280公斤了

最新版本
重量减肥到 260公斤左右

网友A:
底座看起有创意,很威猛的样子,免费学习了。。楼主是不是喜欢坦克啊

网友:
等楼主出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看起有创意,很威猛的样子,免费学习了。。楼主是不是喜欢坦克啊

跟坦克无关 这样设计只是为了在刚性 重量 行程之间不得以的妥协

网友:
外观看起来设计得不错。支持楼主哦。

网友:
250  kg可能拿不下

网友:
外形很威猛!!

网友:
自己做,费用不轻吧

网友B:
很漂亮…x轴滑块和导轨安装位置调换下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x轴滑块和导轨安装位置调换下会不会好点?

数控机都是这种模式,搞成25LV那样,跷跷板效应比较强,尤其是弹性大的线规,

网友C:
这个设计不错,做好估计500kg以上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机器的立柱垂直如何保证?或者如何能调整,我最愁的就是这个,除了加工精度以外还有没有可以保证垂直度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不错,做好估计500kg以上了。

目前 sw估算 240公斤重
尽量减重了

网友:
真是個大機器阿,期待完工照歐。

网友:
没啥说的   帮顶吧。。

网友:
感觉线规和丝杆部位设计的太暴露了  能否反向设计  呢    只是我个人建议但实话说设计的非常好 佩服 佩服

楼主:
线轨丝杆要加防护的 还没考虑好怎么加 还要很多改动 这个只是初步效果

网友:
为什么线规不放在托板下?减重了,而且根据滑块间距打孔不同可以调整幅面,满足不同需求,楼主同铸啊,也是安徽的

楼主:
线轨放在拖板下 拖板的长度就是支撑距离加上行程 按照我这个350行程+350的支撑长度 拖板需要700 再加上拖板移动350的距离 这个x轴空间需要1050的宽度
另外反过来安装的时候驱动电机不好放在里面 还要加上电机的长度 这样x轴空间基本要到1400才够 太占地方
而且x拖板长了会有跷跷板效应
而这样设计同样的行程和支撑宽度 x空间最小只要700  我现在放大了拖板到500*250 空间要求也只要850 所以工业cnc都是这样设计的 我也是借鉴一下哈
当然这样也有缺点 就是拖板稍微小了点

网友:
机器设计的很漂亮,有以下几点愚见:
1、防尘设计不是太好办,估计是个麻烦事,且装上防护罩漂亮的设计恐怕会被遮盖一部分;
2、y轴加上防护罩估计行程250是保不住了;
3、y轴的托板和滑块没看到如何连接,估计安装也比较费事了;
4、z轴立柱螺钉连接的地方感觉单薄了点,另立柱相对底座来说感觉瘦了。
整体感觉此机设计美观,但防尘是个关键。

网友:
漂亮 金典的加工中心

网友:
看外形渲染的不错。不知里面结构怎样

网友:
三轴电机是多大的?、线规多大?  底座很有创意啊。

网友:
Z轴的偷轻孔改成三角形的好点吧

网友:
画的真好看。几十开工

网友:
外观很漂亮,不过好像后加工比较麻烦估计费用不低

网友:
同意楼上,好的设计不光是性能和外观要考虑,还有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把你的设计加工出来,图里无数个台阶与斜面,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达到设计要求,加工师傅要哭了

网友:
这个没有设计油水分离跟钣金等   机油收集还是有必要设计的,别的弄的到处是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渲染的好看,结构不行!

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渲染的好看,结构不行!

拜读了你的大作 确实很好 结构比我的强壮多了 但是重量太高了 就这我都觉得重 再大楼上不敢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相学习,我觉得主轴箱在强度保证的情况下,做小,做轻,结构尽量简单,Y轴中拖板强度不够!个人看法!
...

我模拟变形测试了 觉得哪里的强度都不够 就是没法加啊想 铸件控制在250公斤 总重300公斤左右 主轴箱 我再学习学习 改改 呵呵

网友:
不懂,但还是围观中,算不算灌水啊!!

网友:
图画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