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f15飞机70涵道,2839kv3200的电机推力只有300克

楼主(2013-01-04):
我买了一架清仓的f15飞机,到手飞,带70涵道,2839kv32oo的电机,飞机起飞重量是750克;回来测试,电机推力只有300克,根本飞不起来,请问哪位模友知道推力1公斤的涵道,只能换一个了,请介绍一款f15的70涵道电机套装。

网友A:
我也准备入  楼主把地址p给我

网友:
用什么电池测试的?

楼主:
用3s2200mah20c电池测试,后面拉电子秤,。另外飞机拿手上开大油门也不能上升,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入  楼主把地址p给我

已经下架了,看看其他的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612365989

网友:
可能有几种情况:
1,电池不行,你换个好点的30C 的电池试试
2,涵道风扇没有装好,没固定牢固
3,电调不好

70涵道 一般都有1KG 以上的推力,这个飞机不重,不应该这么低的推力。 还有你的测试方法可能也有问题。弹簧秤法,你扣除了地面摩擦力了吗?

网友:
4S的涵道,鉴定完毕

网友:
换个30C的看看  电调 不给力 或者冬天电池太凉放电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s2200mah20c电池测试,后面拉电子秤,。另外飞机拿手上开大油门也不能上升,往下掉。

KV3200的70涵道~~标准配置是使用4S电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前天拆下涵道,吹称法测试,推力是450克,飞机总重量730克。

网友:
不可能吧,是不是电调没有设定好

网友:
电池太小,鉴定完毕

网友:
LZ,换个好点的电调、电池再试试
电调好盈60A或以上,电池要实数能放出60A电流的电池,建议买有牌子的,重设电调行程,应该能有1.2公斤推力。
如果还有问题,得找涵道和电机自身的原因,例如kv值是否弄错了、扇叶与导流叶的角度有无弄反等。。

网友:
天盛的f15吧  这机子3s根本就飞不起来 一定要4s  但是上了4s要把电池后移到进气道的位置 需要该电池仓  否则头重

网友(2013-09-13):
涵道装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