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50级甲醇及汽油机互换探讨

楼主(2013-01-04):
京商喷火50级,目前配置的是saito72B发动机,13*6螺旋桨,飞起来不错,那效果是刚刚的。虽然saito72B的发动机工作情况十分稳定,也喜欢这款机器,但是一直很纠结甲醇有毒的说法,也想换成汽油机,利用网上几款发动机数据,进行了比较:

可以看出,优选的发动机的RCGF15CC汽油机,重量为730克,比现在的齐藤72B重230g左右,但还是有些疑问:
1、saito72B配的螺旋桨式13*6,飞起来刚好,而RCGF15CC汽油机需要配14*8的浆,大一圈,会不会降落时损坏的概率增加?
2、2冲程汽油机震动比较大,肯定比齐藤四冲程72B的大多了,京商50的喷火那小身段能够经得起折腾么?防火墙的木板我已经用AB胶给涂了一层,这样的强度够吗?
3、发动机重量虽然只增加了230g左右,但是动力电和舵机电需要分开,单独的发动机电源估计也有100g,那么整体重量会增加比较多,飞起来是不是会比较吃力?
4、发动机重量增加后,整个模型的重心就会有大的变化,那么这个要配重的话,又会增加一些重量;
请5imx论坛里有改装经验的高手赐教一二!

网友:
迷糊~呵呵
来学习的~

网友:
坛里有模友用DLE20cc飞京商50 FW190

网友A:
LZ这儿明细表在哪里能下啊发个连接行不 先谢谢了

网友B:
别人20CC的都没问题....如果你能把翅膀1米的小泡沫象真机用3S2200电池成功稳定随心所欲的飞几个起落你装20CC都没问题..就标准配置而言...和小泡沫机比起来.50级太飘得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儿明细表在哪里能下啊发个连接行不 先谢谢了

自己整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人20CC的都没问题....如果你能把翅膀1米的小泡沫象真机用3S2200电池成功稳定随心所欲的飞几个起落你装20C ...

原来如此,我说我用3s飞900mm的at6怎么这么容易失速原来重量大了翼载大了,虽然飞起来还好但是降落要特别小心,降落速度不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我说我用3s飞900mm的at6怎么这么容易失速原来重量大了翼载大了,虽然飞起来还好但是降落要特别 ...

改回1500的也行...但头一定要够重..否则会比2200的更难操作...保证绝对是炸下来的不是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