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0安电调用在泰世x5上怎么样??

楼主(2013-01-04):
内容k80安电调用在泰世x5上怎么样??高压
舵机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K80,使用6S供电,装X5注意要加装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0,使用6S供电,装X5注意要加装散热。
难道用12S就好点/???

网友C:
X5应该用低压6S的100A电调,K80A用在600上的,12s,要么你用K120A

楼主:
用k120岂不是电调比灰机贵??

网友D:
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