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同时打开松杆定点和一键返航会产生什么效果?

楼主(2013-01-04):
我同时打开这两个功能之后不再去运
遥控器
,飞行器到底是定点还是返航?

网友A:
好像是返航吧?记得一次两个同时勾了,好像是 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B:
返航优先

网友C:
松杆定点功能开启的时候,如果同时打开一键返航,一键返航功能优先的,这在说明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了的!

网友D:
优先级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去看看说明书。

网友E:
一键返航

网友F:
看书明书啊

网友G:
返航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