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Z 高速三角翼Blaze飞行视频

楼主(2013-01-04):
对这个小机很热爱 他能用3套动力 双55涵道 单64涵道 还可以用尾推,电池用2200mah的3S 我用的是64mm黑旋风  40A飞腾 2200mah 3S 40C的电池,也许这个机用尾推效果更好 但是尾推的螺旋桨在外面担心自身安全 所以没有安装,这个飞机没有起落架,手投起飞,草地 公路等平整的地面都可以降落!这个飞机还有一个兄弟 两款飞机的机身都是通用的 另外一款飞行稳定 但是个人认为还是这一款好飞!这机只用两个舵机 三角混控。

网友:
速度 很快

网友A:
羡慕啊~!
我啥时候能飞这水平啊~!

网友:
看和漂亮,速度也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啊~!
我啥时候能飞这水平啊~!

新手想飞涵道的话 推荐你买这个机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机非常适合新手 不过对控的要求大了点 副翼舵效 35% 控要带混控功能的

网友:
大连模友 人手一架

楼主:
是滴 是徐州的!

网友B:
上次买了一个  天上速度太快直接飞断了

网友C:
不知 3S 20C 能否帶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想飞涵道的话 推荐你买这个机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机非常适合新手 不过对控的要求大了点 副翼舵效 35%  ...

我还是飞好飞的吧
涵道以后再说吧~!

网友:
过完年准备入手

网友:
我也有一架···散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徐州滴?

你怎么知道是徐州的  听出来的(视频中说话 方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是徐州的  听出来的(视频中说话 方言)

因为我也是徐州滴啊,当然听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也是徐州滴啊,当然听的出来

原来啊  呵呵 视频就是我拍的

网友:
几人编队更好看

网友(2013-04-19):
楼主能说一下这个飞机的重心在哪个位置啊,前几天试飞的时候就是重心没对,就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买了一个  天上速度太快直接飞断了

你太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想飞涵道的话 推荐你买这个机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机非常适合新手 不过对控的要求大了点 副翼舵效 35%  ...

楼主给指教一下,这个机的混控的详细操作方法,小弟也才买了一套两架,正愁着不会设置三角翼混控呢,拜谢了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手想飞涵道的话 推荐你买这个机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机非常适合新手 不过对控的要求大了点 副翼舵效 35%  ...

补充一下,我配的是:64涵道黑旋风,3S2200MAH 25C电池 好赢40A普通电调 天九遥控器。另外也有个朗宇2212KV2450准备先装后退试飞一下再玩涵道,是不是自己装个起落架好起飞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我配的是:64涵道黑旋风,3S2200MAH 25C电池 好赢40A普通电调 天九遥控器。另外也有个朗宇2212 ...

这机重心和位置一定要按说明书调整好
那样就很好飞了
像我一样的新手的话
副翼舵量要小向上说的30%-40%

网友:
徐州经济开发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 3S 20C 能否帶動呢?

3S 20 C 2200话没有问题,黑旋风64 KV4800全速电流44A,刚好是20c电池的满C数放电状态。
当然最还留些余量,最少25C吧,个别起落20c也不挑食

网友:
浙江东阳模友人手2架以上!

网友(2020-11-09):
想买一个,这飞机颜值真心不错。舵面(瞎叫的)较大,操作应该会比较灵活。这飞机能做眼镜蛇机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