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的失控保护需要GPS吗?

楼主(2013-01-04):
如题,谢谢!

网友A:
最好加吧.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B:
没有GPS也可以设置

网友C:
必须要GPS,GPS必须要有罗盘

网友D:
没GPS,怎么返航呢?

网友E:
没有GPS设定失控保护只能和一键降落的选项在一起了。那就是失控自动降落。飞到哪算哪落到那吧。

网友F:
在群里学到的,在这里卖弄一下:
有GPS的话,设置好失控返航功能,飞机在关控或失控时会返航
没有GPS的话,设置好失控返航功能,飞机会原地悬停(当然没法定点)

网友G:
学习了,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