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桨平衡器的使用技巧

楼主(2013-01-04):
请问到底怎么判断那只桨重?把桨压到左边它就保持左边的状态,压到右面就保持右面的状态,怎么配平也不会出现两只桨在空中的情况,还不如旧款的平衡器好用,旧款的一点点重量都会有作用.而且会出现两只桨在空中的效果.

网友A:
这个。。。。悲剧。如果不搭浆呢 ,能在中间么

网友:
这个要很高的头脑不懂得!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悲剧。如果不搭浆呢 ,能在中间么

没装大桨的时候你把天平压到那一边它就往那倒,不会保持平衡。

网友:
太高级了  是不是不顺滑

网友B:
天平不顺滑

网友:
只用过 10块钱的 平衡器

网友:
买贵了不一定对一_一

网友C:
不能平放的,要稍微有点倒V字的样子才得,10块钱那个其实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平放的,要稍微有点倒V字的样子才得,10块钱那个其实还好用

一言惊喜梦中人,回去试试把桨放下面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平不顺滑

我开始也怀疑是这个问题,后来用电磨弄了一下轴承,现在已经比较流畅了

网友D:
       两个大桨不要装在平衡器上面,那样整体重心会高于支点,整个系统是发散的当然平衡不了啊
把两个大桨固定在平衡器下表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大桨不要装在平衡器上面,那样整体重心会高于支点,整个系统是发散的当然平衡不了啊
把两个大桨 ...

谢谢,我现在放下面可以悬空了

网友(2013-02-17):
值机大奖,平衡器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