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用的疑惑

楼主(2013-01-04):
事情是这样的,小弟本来混38度论坛的,牛人发了几篇雕刻机帖子,把我带到了这儿,当即兴趣转移,从自制高位万用表改为自制车铣机,现尚在泡坛阶段
言归正传,我看了不少的作品,大家选用的电机多是“3A 57”或者叫做加长型57,似乎大电流和加长变成了步进电机选择的第一要素?
我去淘宝看了下,型号不外乎三洋的103H71XX或者东方的PK26X,价格30-50不等,重量约1000克,外形多为57*57*76,我去查了这些步进的资料,扭矩1.1-1.3N.M不等,而且同一型号的不同后缀参数很近,电流越大的,相电压就越小,粗算功率可以得到基本相同,从官方给出来的扭矩参数来看,也是相近的,并不存在电流越大,劲就越大的说法??

同时我对比了数个电机的长度和重量对于扭矩的影响,发现长度参数在同一个系列里面是有绝对影响力的,但是跨系列的对比,也不一定就是越长的劲越大。重量对扭矩的影响和长度差不多。

我是搞电子的,机械完全不懂,还请大家猛烈拍砖,给我点选型原则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啊,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A:
我是用三菱mr-j2s伺服馬達,kfs43伺服驅動器,3.9n.m,不一定要用步進馬達,只是貴了點,但是精度很好,控制板需挑有支援伺服馬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三菱mr-j2s伺服馬達,kfs43伺服驅動器,3.9n.m,不一定要用步進馬達,只是貴了點,但是精度很好,控制板需挑 ...

是二手的吗,一套多少钱?
控制板能否给个淘宝连接什么的。
系统用什么呢,mach3可以驱动伺服吗

网友:
力矩与电机铁芯的磁通量基本上成正比的。铁芯面积(直径×长度)越大,其极限磁通越大,力矩也就越大。当然磁通还与线圈安匝数有关,线径细,圈数多,同样的安匝数只能在低速下实现,高速下需要很高的电压才能达到,而线径粗,圈数少,高速下需要的电压低些,但是转速低是需要很大电流才能达到一定的安匝数,线圈和控制器发热会严重些。
也就是步进电机基本上是恒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