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bar pro 接收机连线问题 及定速

楼主(2013-01-04):
我的 vbar pro 接 AR8000接收机

问题1:

接线如下 ,为什么

为什么 油门通路没有信号?

这里的 电调 油门  没有信号  其它通道都正常了。。

问题2:下面的定速头子 怎么接线呀。 RXB  RXA 上面那个接线 不是已经插了吗? 现在要怎么接

网友:
接卫星这两个通道可以空 呵呵

楼主:
我装像真壳。。要用接收机

楼主:
难道定速 只能用卫星?

网友:
你说的那一项不需要调整。

网友:
不过我那个vbar 的辅助/陀螺增益/通道切换 那一项默认值是 93%

楼主:
油门解决了 现在是定速和接收机怎么接连了。

网友:
要定速只能用 卫星 或者sbus

网友:
卫星 或者sbus

网友(2014-02-17):
引用 楼主:
油门解决了 现在是定速和接收机怎么接连了。

我也在搞定速,油门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