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配assan2.4g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3-01-04):
天8在ppm模式下失控设置选项无效。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实验过futaba用assan失控保护
保持在失控保护状态下开控(比方说某通道保持在失控保护位置)接受再通电
必须每次同样操作   或者用usb设置(在淘宝上有卖的  我还没有实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过futaba用assan失控保护
保持在失控保护状态下开控(比方说某通道保持在失控保护位置)接受再通电
必 ...

谢谢指教。"保持在失控保护状态下开控(比方说某通道保持在失控保护位置)"
新手,不明白这句话啥意思?如何保持在失控保护状态下开控?(又如何把某通道保持在失控保护位置)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保持在失控保护状态下开控(比方说某通道保持在失控保护位置)"
新手,不明白这句话啥意思? ...

这个我已经给你解释不清了
看你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看看你飞控的说明书

网友B:
您好!
       我们的8通控在PPM模式下是无法设置失控保护的,但是如果使用我们的高频头可以通过高频头设置失控保护功能的,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家的高频套装,那你就要看看该品牌的是否具有失控保护功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们的8通控在PPM模式下是无法设置失控保护的,但是如果使用我们的高频头可以通过高频头设置 ...

谢谢,我用的是老版天8,pcm版72m的。总放着没用,还很新。这个老版的是不是不能用现在的天地飞2.4的系统?如果升级还不如买个新的,而且觉得这只pcm72m挺好用的,就是2.4时不会(或者说不能?)失控保护。飞控就无法失控返航。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保持在失控保护状态下开控(比方说某通道保持在失控保护位置)"
新手,不明白这句话啥意思? ...

那你就把sw2放在返航位置 开控并且给接收通电    接收在断电前保证在无信号时恢复到刚通电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