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只函道。请老湿科普一下

楼主(2013-01-04):
想玩函道。打算买个70mm的。想问问。金属函道跟塑料函道有什么不同啊?声音?效率?之前有飞凤凰那个三角翼和滑翔,跟直机。。。如果入门的话。建议买哪个机型划算和好飞呢?先谢谢各位了,还有70mm的机能用多大容量的电池啊?3s或4s。

网友:
金属函道分金属外壳塑料风扇和全金属两种,塑料函道比较廉价重量比较轻,金属函道声音爽稍微重一点,另外金属函道价格贵但是风扇平衡和效率比塑料好一点。
电池看商家函道说明里都有能用3S或4S,电池大小飞机的参数里都有用多少到多少毫安。

网友A:
先玩塑料涵道的最后都入了金属涵道。从最除的追求性价比,到最后的追求 飞涵道的快感——爽的感觉最后都入了金属涵道。

你是新手还是先从64涵道开始吧,毕竟 你以前用过的那些3S 电池大都可以接着用。 飞涵道,电池消耗比 飞直升机还多,很大一笔开支

网友:
新手直接飞涵道大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摔个粉碎或者飞出视野。我飞过一次朋友的T38,差点给人家毁了,还好飞螺旋桨飞机比较有经验,最后算是平稳着陆了。那玩意儿就像个dao dan,嗖一下就离你很远了。非要玩的话,网上有199的F15空机,据说速度比较慢,比较稳,还有一定的无动力滑翔能力。T38这种高速机油门完全关闭之后几乎是坠落的。

网友:
最佳函道练习机 T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玩塑料涵道的最后都入了金属涵道。从最除的追求性价比,到最后的追求 飞涵道的快感——爽的感觉最后都入了 ...

请问70的函道一定用4s才够力吗?64的飞机我觉得慢了点啊。。。。我之前飞凤凰都很快哦。。。。

网友:
如果有现成的设备,可以买个199元的F15,然后狠练起降,特别是降落,然后就上一套通用性强的金属涵道

网友:
我也想求教下新手飞涵道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64涵道也有很快的,,50涵道 也有很快的,看你的机型,和你怎么安装调试,起飞重量,电池,涵道推力,等等。 推荐你飞64是因为便宜,等你开始飞你就知道了。

网友:
涵道中毒者飘过~~

网友:
新入了一个A10  舵面和模式如何设定纠结了 求老鸟帮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