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HF 433mhz RC是不是数传?

楼主(2013-01-05):
EZUHF 433mhz RC是不是数传?盼高人指点

网友:
不是,是433M的高频头+接收机

网友:
数传一般都是某种飞控专用的,这个是433M高频头,是通用的。

网友:
就是黑羊用的那个~

楼主:
是啊,黑山羊用的EzUHF和EzOSD.
x宝上有卖这个牌子的433MHZ高频头,RMILEC 433 Mhz 跳频遥控增程系统 (频率400-470跳频。店家号称是全球所有433遥控产品**率最大,遥控距离最远的(其他433产品均是0.5W功率以下,EzUHF是800mw),实际使用小功率最远可达30Km距离,大功率最远可达50Km距离稳定性很好
小功率发射功率 1.5W
大功率发射功率 2.5W
台湾模友大功率飞了45KM
有他说的这么好吗?用过这两款433的模友出来评评!

网友:
好贵的说。
个人更喜欢Dragonlink,要比EZUHF稍微便宜点,不过都是UHF系统,都差不多

网友:
价格偏高,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A:
价格确实高了点 就是不知道延时如何了?

网友:
只有带地面站的才是电台!其他都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确实高了点 就是不知道延时如何了?

你是被延时吓怕了,只有H、APM飞控等使用地面站的飞控配套的433延时才比较大,其他433都不是问题。

网友:
R433增程系统有高速模式几乎感觉不到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被延时吓怕了,只有H、APM飞控等使用地面站的飞控配套的433延时才比较大,其他433都不是问题。

哈哈 目前遥控里面唯一感觉不到延时的就是10C 72M 原装的接受 高频  一点延时感觉都没有。哈哈

楼主:
飞极限FPV的黑山羊对延迟要求很高,他们选择的是Ezuhf433。

网友(2013-03-06):
引用 网友B:
你是被延时吓怕了,只有H、APM飞控等使用地面站的飞控配套的433延时才比较大,其他433都不是问题。

那t8fg 这种控是不是也不用动手换高频头了 买个a控就可以用433遥控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