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fi控制gopro3时常会死机

楼主(2013-01-05):
开启iPhone 的gopro应用程序并成功通过wifi联机,但无法通过软件操控gopro3进行任何操作(可以点但都不响应),并且gopro机体上的所有按钮此时也都失效。需要拔掉电池才能恢复。以上情况偶尔会出现,不知是软件问提还是我的go3的问提,ipad/mini/iphone都试过都会这样

网友:
从没遇到过类似问题。楼主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楼主啥都齐了  你试试升级固件! 不过要小心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目前g3的wifi功能没有一点用,除非在ipad或者iphone中可以查看g3中的图片与视频,那样的话就省去插线了,你们说呢?

楼主:
我是用来定义拍摄时候 镜头位置的~~~毕竟没有取景器

网友:
我的安卓手机能正常控制狗3

网友A:
买不起wifi遥控,自己从狗3黑版里引了两条控制线出来,一条控制开机按钮,一条控制快门按钮。由一个三位通道和一个三路视频切换开关控制,遥控那自己改装了两个按钮。可随时通过遥控器控制Gopro,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狗3 USB视频线里的电源线不能直接给狗3供电,只能做充电。开始拍摄后狗3会自动切断USB电源仅使用电池供电。所以我拆开电池取掉电芯,把接收机的5V电源接到电池的电路板上,在正极串上一个二极管降压。这样就可以完全抛开电池了。引出的两根控制线搭在地线上就相当于按下了相应按钮。

网友:
求详细的接线图...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不起wifi遥控,自己从狗3黑版里引了两条控制线出来,一条控制开机按钮,一条控制快门按钮。由一个三位通道 ...

对啊 上线路图的照片啊 好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上线路图的照片啊 好造福大家

很简单,拆开Gopro找按钮,按钮连着两条电路,其中一条为接地,只需把另一条引出去就行了,我的狗焊接点我用热熔胶粘上了,懒得再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上线路图的照片啊 好造福大家

这是接线的草图,画的不好,将就看下

网友:
item.taobao.com/item.htm?id=16904558846
这是我使用的三路视频切换开关的链接,你们可以参考下,其它店我看到有更便宜的。

网友:
这个支持,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