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开年第一贴,深挖坑--1:16双流波箱,2-4日设计完成,制作中..不定期更新

楼主(2013-01-05):
2013开年第一贴,深挖坑--1:16双流波箱, 构思中...... 目标尺寸100*124*53mm, 双540
目前进度上图两张,何时更新......只有天知道.

网友:
电机到波箱的动力传输设计成皮带或者链条比较好 这样可调性强 换电机也方便 不用整个波箱拆下来

楼主:
电机内置为了减小体积,目前只能这样了。装拆是挺复杂的

网友:
要是楼主量产的话,我预定一个!

网友A:
我那套咋天下地跑了不到一小时,又挂掉一个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套咋天下地跑了不到一小时,又挂掉一个齿轮。

有没有找过原因啊,不应该这么容易挂掉齿轮啊,肯定哪里有问题,间隙大碰掉或者箱体松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找过原因啊,不应该这么容易挂掉齿轮啊,肯定哪里有问题,间隙大碰掉或者箱体松掉了?

先换个更硬的试试,45钢的也靠不住,可能齿轮损耗动能太多,阻力大

楼主:
还有轴承处一定要放垫片,防止齿轮磨轴承外侧,貌似虎坦的箱子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
还有齿轮咬合一定得在分度圆上,否则磨损太快

网友:
我再检查下

网友A:
重新看了下图,提出点建议,右侧那个直径37mm?大圆是不是想放540电机,要知道,电机底盖上还有接线柱和焊点,以及粗粗的电线,尤其是电线,占的地方很多。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开工制造,量产的话,我也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看了下图,提出点建议,右侧那个直径37mm?大圆是不是想放540电机,要知道,电机底盖上还有接线柱和焊点 ...

右侧那个是给电机的底盖引线留的。电机本体完全在壳子内。等我把电机画上去就清楚了。

网友B:
瓶子哥 帮你顶贴 自制的豹2进展怎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瓶子哥 帮你顶贴 自制的豹2进展怎样了啊

档期不够放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更硬的试试,45钢的也靠不住,可能齿轮损耗动能太多,阻力大

实际情况是很多变速箱内的齿轮也不是最硬的,保证每一级的强度就够了,末端输出再配更强的齿轮。你直接用行星变速最后的高钮输出当动力,导致对后级齿轮的强度要求太大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看了下图,提出点建议,右侧那个直径37mm?大圆是不是想放540电机,要知道,电机底盖上还有接线柱和焊点 ...

顺便再向你讨个尺寸,防空豹底盘内部多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再向你讨个尺寸,防空豹底盘内部多宽啊。

125mm

网友:
恭喜楼主出山,我也画了个2档双流就等档期了,370直行,2个n20转弯和换挡,也是6块板子的,估计N20的转弯会有点慢,接近实车,慢档可以在桌上耍,快档速度应该能飞了。不懂M1的能不能直接放豹2上。你做16的我就来做35的吧
长62高35宽54mm,贴合m1画的,不知豹2合适不,我是拉簧的,电机上移一点牺牲些长度就可以上扭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