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玉兔飞控与灯带如何连接?(无说明书上的电源扩展板 ...
请教玉兔飞控与灯带如何连接?(无说明书上的电源扩展板)

楼主(2013-01-05):
如题,谢谢!

网友A:
灯带的正极接电池正极
灯带的负极接飞控的led输出接口的信号线,

网友B:
没有LED扩展板的话最好还是自己做个吧
用9013三极管
基极接LED输出接口
集电极接LED灯条的-,灯条的+接到+12V上
发射极接地
没电子基础的话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