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拉杆有必要升级碳纤的吗

楼主(2013-01-05):
尾
舵机
拉杆有必要升级碳纤的吗

网友A:
升级之后尾舵更精准更直接
但是炸鸡容易扫舵机齿
新手就没必要了
如果你是高手 那就换吧

网友B:
没必要,多上几个环就行了

网友C:
如果是450,没有必要

网友D:
升级了会好一点。。。

网友E:
多加几个限位固定环,让舵机受力时拉杆基本没有弯曲的情况出现即可。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在两可之间。

网友G:
不知道大家仔细看了悬停时 如果是钢丝的尾拉杆,明显的可以看到拉杆在前后不停的动,但用了碳的 尾舵机几乎不拉动拉杆动!

网友G:
所以楼上说碳的更精准 直接,完全赞同!

网友H:
升了碳的,现在又换回钢丝了,原因是拉杆铝合金头会断,不好预测。

网友I:
碳的主要是方便,铁丝加环性能可能还更好
碳纤加环式性能最好的,不过又不方便了,我现在把碳杆切断,重叠沾起来,这样强度更高,不会因为没有环而晃动

网友J:
钢丝也同样锁得扛扛的

网友K:
450碳纤升级后只要一个限位环就够了,简洁美观而且顺滑

网友L:
不炸鸡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H:
呃,钢丝又拆了换碳杆了,碳杆的好处不用多说,之所以又换回来是发现飞越出了钢的接头,看你丫的还断~

网友M:
钢丝就行了 不用换的

网友N:
一咬牙就换被

网友O:
我看没用。心情问题。

网友P:
用了心情会爽些,舵机齿才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