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涡轮蜗杆减速机改床头箱,蜗杆怎么拆掉?

楼主(2013-01-05):
想做一个小玩具车床,正好手头有一个小涡轮蜗杆减速机,空心轴的,尺寸刚刚好。想去掉蜗杆保留涡轮,车一根轴就可以当小床头了。看来半天也没明白蜗杆怎么拆下来,是从动力输入的那个轴端拉出来吗?有拆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拆了可惜,当A轴行不?

网友:
蜗杆拆不下就拆掉涡轮吧

网友:
拆了可惜,买二个大轴承壳就达到你的效果。

网友:
直接弄个高速电机输出不就行了,减速器还原样用

楼主:
破坏才可惜,想拆下蜗杆,就是不想破坏原结构,这样需要的时候 还能恢复回来。

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东西夹住输入轴,往外拉?试了一下不动,关键是没有合适的工具夹住这个轴。。

网友:
从蜗杆输入端拆,此端没照片,能照张吗

网友:
别改床头,改回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