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MM槽钢做横梁的雕刻机 又啃了下铝块 震动几乎没有

楼主(2013-01-05):
(无正文)

网友:
够大!看着很结实

网友:
来个细节过程图图啊

网友:
比较有想法,呵呵,不错的思路

网友:
图太少了,多来点结构的图片!

网友:
好威武,,,,重量啊,非我等阳台党可以用。。。。。

网友:
和以前那台槽钢机差不多。横梁做了最大的改动。

网友:
带座圆轨,又便宜又结实,还恰好适合槽钢的结构。不错。

网友:
横梁终于采用和我的相同的设计了。。z轴应该使用,滑动摩擦的。。

楼主:
机子大概80KG到90KG样子,槽钢用线切割开的料,所以拼接缝很小,个别地方拼接缝几乎不见,hzs_1002 你的机有用160MM槽钢做横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大概80KG到90KG样子,槽钢用线切割开的料,所以拼接缝很小,个别地方拼接缝几乎不见,hzs_1002 你的机有 ...

贪方便用了铝型材,省了钻孔焊机

网友A:
Y轴距离太远 再近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轴距离太远 再近些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滑块间距越小越好?

网友:
正在学习。。看神机。。呵 呵。细节太少。想D。图纸能看看不~~

网友:
看见圆规就头疼

网友:
正在学习。细节太少。正想D。图纸能看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滑块间距越小越好?

他是说y轴宽度,不过那样的话导轨就不能装在侧面的两根槽钢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滑块间距越小越好?

受力点一般在中间 距离小些更不容易变形 更何况你的台板并不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力点一般在中间 距离小些更不容易变形 更何况你的台板并不厚

说的是带座光轴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点一般在中间 距离小些更不容易变形 更何况你的台板并不厚

相比较台板 滑块是木桶的短板  所以滑块间距大比台板重要  对不对干活就知

楼主:
感觉机架刚性已超过带座导轨滑块的需求了,800W普通电主轴也到头了,一刀0.2MM,下刀主轴就停了,上面视频里是吃深0.1,吃宽1.5,也可以吃宽3MM,但6MM的刀子长了点可以看到刀痕的让刀,速度F1500,铣完手磨上去还比较光溜,虽然台面厚度只有11MM多,但震动不大。想进一步提高啃肉能力只有再试试线规了。

网友:
好机,花了点心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机架刚性已超过带座导轨滑块的需求了,800W普通电主轴也到头了,一刀0.2MM,下刀主轴就停了,上面视 ...

    兄弟,不是机器不行,是刀具不好吧,
   我雕刻机洗出来表面也比你这个强很多啊。也是铁板,参数和你的差不多,只是刀具是3MM的,合金铣刀。  机架强度是够了,有问题的是滑块,你那个是铝的而且是开口,强度比不开口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问题。尤其是侧向受力的时候。

有可能的话,换几个线切割的钢滑块,贴塑,试试。效果就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是机器不行,是刀具不好吧,
   我雕刻机洗出来表面也比你这个强很多啊。也是铁板,参数和 ...

亮亮你的

楼主:
比起铣钢来噪音似乎只比电机大了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