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声问一下!遥控指法操作问题!老鸟进!!

楼主(2013-01-05):
最近练模拟以能熟练四面悬停!突然发现指法问题!从入魔以来一直是飞机左偏打右副翼,前倾拉升降!问题就在这,飞机即左偏又前倾时我都是先打右副翼摇杆再回中,紧接着拉升降摇杆再回中!!一次只操作一个通道!!请问老鸟们,我的操作是否正确?还是一次可以操作两个通道?

网友:
痛问,我是熟悉了过后就两个通道,不知道正确否

楼主:
两个通道一起控制是相当难掌握好舵量啊!个人感觉悬停单通道操作反应速度足够用!但是感觉3D要是一个一个通道操作时间速度肯定都不够用!求老鸟指教!!

网友:
遥控杆是360度的。可以任意方向控制。

网友A:
晕。控是360度的  可以同时左下拉杆呀。。谁叫你一次只动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控是360度的  可以同时左下拉杆呀。。谁叫你一次只动一个方向?

同时两个方向舵真的很有难度!当然谁都知道可以同时!我想问你你初学四面悬停时就直接俩舵面操作?还是刚开始都我这样!慢慢熟悉了就任意方向摇了?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熟练后就可以了

网友:
熟练了就行了

网友:
熟能生巧,继续努力。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B:
飞了6年,没有什么大进步。去年春 节后再次捡起飞机,找到感觉。

控制飞机就是要逐步做到副翼、油门、升降、方向,能够同时操作,这些操作还要成为条件反射,就能做到人控制飞机,而不是飞机控制人。

一开始难,只能做到一次动一个通道,只要给自己这个意识,就能慢慢做到同步操作。

网友:
微操微操 哈哈哈

网友:
肯定需要同时操作啊……

网友C:
LZ这种练法不好,一开始就应该多通道同时操作,一个一个通道的操作会给你设下障碍的。不要去想那个通道的问题,根据鸡鸡姿态直接动杆调整,建立直接的舵面反应,而不是某个通道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6年,没有什么大进步。去年春 节后再次捡起飞机,找到感觉。

控制飞机就是要逐步做到副翼、油门、升 ...

学习了!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种练法不好,一开始就应该多通道同时操作,一个一个通道的操作会给你设下障碍的。不要去想那个通道的问 ...

我刚练对尾的时候也能任意方向!但是练其他三面的时候就乱套了!所以强迫自己熟悉每个舵面!凤凰模拟器里边有个练习悬停功能吧,它就是可以选择任意单通道强化训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