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台钻用什么润滑油~?工业润滑油和汽车机油有多大区别?

楼主(2013-01-05):
开始折腾diy,潜水许久,第一次发主题贴。

新收了一个台钻,西湖Z406的,除锈,清洁,润滑三部曲。

在润滑的时候,没有合适的润滑油,就把汽车的机油从上面的小孔灌进去。确实顺溜了,但貌似流动性很强。

谁能说明一下,台钻怎么润滑,加工机械去哪里买什么类型的润滑油,机油在那些场合可用。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还是要涂润滑脂。。。
坛子里有人用wd40灌进去
然后只能拆开来。。。

楼主:
国WD-40公司生产的万能防锈剂WD-40是金属制品的万能保养剂,WD-40中的40意思为40个排水配方,WD-40最初用在航空航天业中,后来发现WD-40有着许多独特功能。其后被推广至工业及家用市场。

      WD-40万能防锈润滑剂:具有防锈、除湿、解锈、润滑、清洁、电导六大功能,同时WD-40还兼备一般轻质润滑剂、渗透润滑剂、防锈剂、金属清洁剂、硅酮喷雾剂及家居清洁剂的功能。
-----------------------------------------------------------------------------------------
WD-40防锈

WD-40与金属表面有极强的亲和力,而且渗透性极强(比水更强),能够渗透到金属毛细孔内部,将湿气和水分排除,形成一层仅0.0025-0.0076毫米的致密保护膜,以隔绝湿气和空气,达到长期防锈效果.

WD-40除湿

WD-40的渗透性极强(比水更强),而且与金属表面有极佳的亲和力,从而能够渗透到金属毛孔内部,形成一层仅0.0025-0.0076毫米的致密保护膜,有效地排除金属表面及毛细孔内部的水分和湿气.

WD-40解锈

WD-40渗透性极强,能够渗透到金属表面及毛细孔内部,而且对于铁锈粒子等腐蚀沉淀物具有极好的溶解性,能够打破其粒子之间的粘结,使铁锈等沉淀物轻易脱落.

WD-40润滑

WD-40能够均匀分布在金属件表面,渗透到紧密的金属摩擦副内,消除金属连接之间的噪音,保持其灵活运转,引以为豪的是,WD-40润滑不粘灰,从而能够附着在金属表面保持长久润滑。

WD-40清洁

WD-40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金属表面亲和力,能够彻底清除粘度在金属表面的油渍、污垢、灰尘等附着物。虽然WD-40渗透性极强,但对于金属表面的油漆、纤维、塑料尼龙等材质绝无损害。

WD-40导电

WD-40本身是一种高度绝缘体,但它能够消除电气设备接点上因氧化而引起的皮膜或杂志,促使电流顺畅、电压稳定。
----------------------------------------------------------------------
* WD-40从字面上看是“Water Displacement, 40th attempt”,WD-40的W代表水,D代表消除,40代表第40次尝试。* WD-40不含矽、煤油、水、腊、石墨、氟氯碳化物(CFC),或任何已知致癌媒介
     WD-40广泛应用在维修保养设备,防止生锈和化学侵蚀,清洁、润滑各种机器,使模具易于脱落及防锈处理,为恶劣环境下的机械提供保护层,保护各种金属。

楼主:
这个跟我超市买的除锈的东西基本一样,除锈,带一点防锈和润滑功能。

楼主:
润滑脂买什么型号的?谁知道说一下,谢谢

网友:
不晓得    应该都能用的吧

楼主:
查了一下润滑脂,mp-3貌似就可以,轴承什么用的高速黄油,价格也不贵。。回头买回来再说使用效果。

网友:
美孚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