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零损耗无敌脚架

楼主(2013-01-05):
自己用废不锈钢抱箍做了一副脚架,重量略大了点,可弹性和强度兼得却是很让我自得。
一次3米多高的水平下坠,没有任何损失,之后只是用手板回变形了的脚架而已。
即使有充足的备件也扛不住反复的更换啊。补充一下:此方案只适合450以下机型。太大的重量和材料的弹性以及抗变形能力无法更好的兼顾。

网友A:
好东西  怎么做的?今天还在研究脚架怎么搞

网友B:
DIY强大,这个应该有回弹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怎么做的?今天还在研究脚架怎么搞

找一个工厂管道软接头用的锁紧不锈钢扎带,量好尺寸裁好长度。用钳子在折弯处折好,端头找一根450的废轴用钳子夹住慢慢卷陈圆筒,不太园也不要紧,因为是往里卷,所以几乎不影响美观,再说钢片有弹性刚好夹紧了铝管。最麻烦的是在钢片上打孔,因为没有台钻,手电钻是没法打穿的,只好用工艺雕刻用的小磨机的切磨头慢慢切出个椭圆型的孔来。好在是安装螺丝都是从下面装的,所以不影响美观。大概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强大,这个应该有回弹力的!

是的,有一点刚好缓冲下座力。

网友C:
不坏脚架坏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坏脚架坏贵的...

因为弯曲的钢片有弹性,所以刚好能起缓冲作用,所以脚架不坏,贵东西更不会坏了。

网友D:
多做一点能卖了··············

网友E:
这个好 不错 !比塑料的脚架承受的力量大多了!塑料脚架,一点点高度掉下来就断了,然后就开始扫大小桨,齿盘,对转齿,接着主横尾,尾崔直翼,头罩 等等相继看摔机力度报废!有着东西,可以承受很大的力量了,更避免很多不必要或减轻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做一点能卖了··············

这个纯属个人瞎折腾,多做也不可能,更不可能拿来卖了,毕竟是个3无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 不错 !比塑料的脚架承受的力量大多了!塑料脚架,一点点高度掉下来就断了,然后就开始扫大小桨,齿 ...

谢谢前辈的认可。关键是冬季天冷塑料的材质变的很脆弱,其实夏天用塑料脚架还是完全能够胜任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纯属个人瞎折腾,多做也不可能,更不可能拿来卖了,毕竟是个3无产品啊。

这脚架装上寿命比塑料的长不知道N倍了  真心好东西啊······
我今天就断了脚架塑料的本来就不行再加上冬天太脆了,刚好看到你发得这个贴,,,,很激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一个工厂管道软接头用的锁紧不锈钢扎带,量好尺寸裁好长度。用钳子在折弯处折好,端头找一根450的废轴用 ...

不错,周一上班了我去做一个

网友:
我觉得加一块泡沫塑料应该有不错的效果。

网友:
做工倒是不错

网友F:
重量增加了多少?

网友G:
这个脚架如果由亚拓出品,成本+商业机会损失,定价应该在5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脚架如果由亚拓出品,成本+商业机会损失,定价应该在500以上

厂家绝不会生产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脚架如果由亚拓出品,成本+商业机会损失,定价应该在500以上

让前辈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量增加了多少?

回前辈:总重大概40多克吧,没细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脚架装上寿命比塑料的长不知道N倍了  真心好东西啊······
我今天就断了脚架塑料的本来就不行再加 ...

能给模友们一点启示我深感荣幸。

网友:
太牛了。下次做个纯金的吧

网友:
这个比较猛,特别是练熄火自旋降落的时候,损失小好多呀

网友H:
弹力应该不错啊,在地上3D打满负螺距,再猛推,会不会弹得很高啊。

网友:
这个太强了。。

网友I:
脚架间弹道皮筋,方便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脚架间弹道皮筋,方便有效

下一代产品准备引用阁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弹力应该不错啊,在地上3D打满负螺距,再猛推,会不会弹得很高啊。

这个测试明天试试看才知道。

网友:
这脚架确实不错!

不知道某人或某越的升级件里会不会出现这个东东?

网友J:
楼主~~这个创意很好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