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501 GU-502这舵机怎么样?和DS 510或者650比呢?

楼主(2013-01-05):
GU-501 GU-502这
舵机
怎么样?和DS 510或者650比呢?

网友A:
是标准舵机啊,没法和510比啊,不过参数一般般,估计和503 504一家代工厂的

网友B:
半斤八两

网友C:
我用3只GS501作600N有副翼斜盘舵机,感觉每个8公斤拉力够用了,另外1只GS501作油门舵机,反应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