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身上的螺栓都用圆头内六角的?

楼主(2013-01-05):
为什么要选用圆头内六角的螺栓,不用其他的?而且内六角的特别容易拧滑了,其他的如圆头十字花的更不容易拧滑,这其中有什么原因?

网友:
晕了·····十字花的更容易滑,内六角比十字花的强多了,,,,,你说反了

网友:
你全换成十字的,试过以后就明白了。

网友:
容易拧滑是因为螺丝太次

网友A:
六角螺丝,在用螺丝刀安装或拆卸的时候只需要旋转螺丝刀就行了,而十字螺丝使用时螺丝刀不仅要用力旋转,还得用力下压螺丝刀,否则会滑脱。这样会影响上紧螺丝的力量。
所以大型设备上,需要禁锢螺丝的都是用内六角螺丝。 航模飞机最早发展起来就是比较大的油动直升机,所以使用六角螺丝,延续下来后,即使现在250级别的小飞机也使用六角螺丝了。
六角螺丝容易滑掉是因为螺丝的材质以及内六角孔径的精度,加上劣质的螺丝刀。
相比之下航模上用的螺丝大小,一字螺丝更不容易划掉,但是一字螺丝在工作中效率太低,因为螺丝刀经常会在螺丝的槽中滑脱。

网友B:
据说梅花的螺丝更好

网友:
   5 楼说的 很完美 !!

网友:
继续不断顶贴。。为了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角螺丝,在用螺丝刀安装或拆卸的时候只需要旋转螺丝刀就行了,而十字螺丝使用时螺丝刀不仅要用力旋转,还 ...

正解!

网友:
现在的内六角螺丝真**太次,永不了几次就废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着用 杯头内六角螺丝外圆磨成 两方或者4方的,直接用钳子拧, 钳子 内六角螺丝刀 还有斜口钳子最好在本地 五金店买质量上乘的。不要贪图便宜。现在市面上的10元一把的钳子20元一套的内六角螺丝刀基本就是垃圾。据本人拙见 工具类的 外表一般淬火之后是不再加工的,也就是所谓的黑色,这个比较靠谱。表面看起来有点 磨砂 粗糙的感觉,并不是那种黑漆漆的颜色。白色的一般我们不会选择,店家也不会卖给我们,楼主该明白了吧。楼主比较悠闲的话,可以线切割几把 纯白刚的内六角螺丝刀,不算贵一般外加工的小厂都是按平方厘米收费的,3套下来也不会超越一套成品的价格。

网友C:
其实有一种四角螺丝是最科学的,只不过不普及,买不到!

网友A:
淘宝搜索12.9级内六角螺丝,什么尺寸的都有价格比模型配件里的螺丝包便宜多了,质量比模型里带的好多了。在买一套优质的螺丝刀,EDS的就不错了。这样螺丝滑掉的几率就小多了,另外一个螺丝拆装超过4-5次就换新的,没有几个钱的。
450的横轴螺丝需要用力上紧而且是1.5的六角,最容易滑了。我每次拆卸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一种四角螺丝是最科学的,只不过不普及,买不到!

四角容易造成应力集中,角落处容易开裂,当然只要材料够好,什么螺丝都是一样的

网友:
梅花内六角不错,但是比较贵,其实也没几个钱,可以试试,一包100个就20多

楼主:
我的JJ身上的内六角螺丝,用1.5的打滑,用2.0的有插不进去,而用1.5的T6倒是可以很轻松的把落地拧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JJ身上的内六角螺丝,用1.5的打滑,用2.0的有插不进去,而用1.5的T6倒是可以很轻松的把落地拧下来。

所以 俺有4套内六角 2套公制 2套英制。4角螺栓代表作品就是卡盘,从未滑脱过。俺很好奇,航模厂家的技术人员是否专业?美其名曰,减重!!!!! 高速电机的轴承在原厂状态下连续运行几年都木有问题,即使坏了换国产1—2级轴承也能用个1-2年。现在觉得XX的大轴承版真是不错 靠谱。高级货你想要多高的暴利才能心满意足啊

网友:
1/10 油动平跑车

网友:
还有就是内六角的更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梅花的螺丝更好

菊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12.9级内六角螺丝,什么尺寸的都有价格比模型配件里的螺丝包便宜多了,质量比模型里带的好多了。在 ...

我的450横轴从买回来就没有拆下来那个小螺丝,小炸了两次都没有换横轴,只能考虑换个旋翼头了......

楼主:
看样子,我的JJ身上的内六角螺丝是英制的了,我找一把英制的内六角扳手试一下

网友:
我刚注册   为什么不能发贴????

网友:
5/6楼正解

网友:
只要螺丝和工具质量好什么花的都一样 滑丝多半是人为的

网友:
楼主如果全部换十字螺丝,上螺丝胶后估计拆的你哭

网友:
螺丝上胶,不用上太紧,这样就不容易滑丝了。

网友:
容易拧花丝 是一方面扳手尺寸过小,二是材料太软,十字螺丝一不留神就滑了。。。。。。。

网友:
为什么要选用圆头内六角的螺栓,不用其他的?

网友: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