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焊枪,有点糊涂了,到底是《氧气+煤气》好,还是《氧气+丁烷》好

楼主(2013-01-06):
有点糊涂了,到底是《氧气+煤气》好,还是《氧气+丁烷》好
还是只用煤气就可以了,众说纷纭不知道那种最安全

想买把焊枪,黄铜/紫铜 同种铜焊接,大小近似5角硬币平面焊接。

请问家用有什么需要注意,是否安全?

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帮忙推荐一款,本人到不经常用,只希望小点不占地方,安全就行,
小弟一点没接触过,现在怎么用还不知道。给个淘 宝链接更好

黄铜/紫铜  同一种铜焊接,如何能尽量看不出焊条的颜色?就是怎么能尽量看不到焊接痕迹?

在这谢过,望玩焊接的朋友多给讲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接触过,劝你最好不要操作,因为掌握不好容易回火。产生爆炸。气焊工也是要有操作证的,再说只有焊枪 ...

原来这么复杂,我其实是每次只焊4-5个,但每周要焊1-2次,

真的很想学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比如用罐装的那种简易焊枪?

网友:
校长上次有说过。双头的喷枪可以试一下。

双头枪我采购来了。家里煤气瓶我还没去充

如充来了。倒是想试一下自已钎焊几把车刀玩玩

听说银焊料比,铜钱焊料的加工温度低一些。

网友B:
主要家里用管道了,好在我俱乐部里有一个小号的,
是平时拿出去,用来野餐或烧咖啡的,大约是平时一半的大小

银焊条,我去淘宝上找找。希望能采购到,料真一些的。
假货流通的年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家里用管道了,好在我俱乐部里有一个小号的,
是平时拿出去,用来野餐或烧咖啡的,大约是平时一半的大 ...

营地兄,银焊条分许多种类,主要是含银量的多少,好像最少的是含10%,我有但是没有用过,也不知道自己手上的是多少的含银量的,你早说要用我昨天就一起寄一点给你了

网友:
主要是没有用过,这种焊条。于是很想试一下 。

网友C:
高频钎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钎焊机

好贵啊,刚查了一下

网友:
其实用乙炔也没有那么危险的

网友D:
我们在工厂经常发生焊枪回火的,但是减压阀是有防回火的,所以没事的,只要注意一点就行了

楼主(2013-03-16):
引用 网友E:
玩雙頭焊槍比乙炔焊槍要安全多了
第一煤氣回火頂多只會砰一聲
還沒聽過煤氣瓶回火爆炸的事

最近要入手个小煤气罐,和焊枪,请问减压阀是否是必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要入手个小煤气罐,和焊枪,请问减压阀是否是必要的?

裝上減壓閥
你會發現火力比燒豬毛的還小
連焊條都沒辦法熔化的

煤氣焊槍的原理和學校作實驗的本生燈是一樣的
靠的是奪取環境中的氧氣而燃燒
所以無法調節氧氣壓力來改變火力大小及火焰的類型
只能靠煤氣的部份來調節
煤氣壓力大
火力就越強
所以減壓閥是不能裝的

网友F:
买了点低温焊丝好用,就是不知道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裝上減壓閥
你會發現火力比燒豬毛的還小
連焊條都沒辦法熔化的

我是新人,论坛里现在在我心里您是最有权威的了,

您的意思是只要液化气罐上安装个喷枪就可以了吧,

液化气我看好了一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TiabuZ&id=13122888663
2公斤小型的家用很合适,对于喷枪看了您的留言说双头的比较好用,您是否可以帮忙介绍一种,我知道您在台湾,

大陆这边您了解的喷枪有什么可以帮忙介绍的,因为我还没结婚,对于安全方面非常在乎,还希望您能帮忙,谢谢

我要焊接的都是小件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在工厂经常发生焊枪回火的,但是减压阀是有防回火的,所以没事的,只要注意一点就行了

对,使用乙炔减压阀应该是可以保证安全的,回火我也看到过,把焊枪的铜管都烧的通红。
早前那种用电石加水制备乙炔的,可能是没有防止回火的功能,听说有把那个反应的罐子崩上天的。

网友:
家用分子筛氧气机+管道煤气安全方便,用乙炔焊把跑铜焊。

网友G:
现在我见外面和的都是 一个煤气罐和一个氧气瓶的啊,这样是不是安全过一点啊?

网友H:
要气焊的话,去卖制冷配件的店去卖套修空调用的小气焊,200块钱左右,充气可以就在卖这个玩意的店里充,氧气一次5块钱,丁烷买瓶打火机用的气瓶自己就可以充,一瓶貌似也就10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气焊的话,去卖制冷配件的店去卖套修空调用的小气焊,200块钱左右,充气可以就在卖这个玩意的店里充,氧气 ...

我开始也是想买氧气加乙炔的修空调小型的,但实在是怕不安全,所以想是否液化气装上个气焊枪头可行,我焊的东西不大,所以可以化焊条就可以了

网友:
我对这个虽然不是很懂,但是知道煤气罐必须要接减压阀的,如果不接你打开焊枪的开关试一试,那才叫吓人呢,而且那危险可就是你自己造成的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危险了,可以用家用的不可调节的减压阀,还有一种和家用的减压阀形状差不多,带个简易的调节钮,还有就是代表的减压组件,我买的就是减压组件。需要注意的是氧气和煤气都接防回火器,买的时候氧气的和煤气的减压阀、防回火器是不一样的,卖东西的会告诉的。
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可怕的,网上找点教材按要求去做,再问问明白人,气割不是很难学,气焊我不知道了。我是为了割钢板才买了两只10升的氧气瓶和一个5升的液化气罐,气割氧气用的快,尤其像我不会刚学一会一瓶氧气就没了,现在买了好几种电锯气割也不太用了,你要是要10升的氧气瓶,我可以低价给你一只。(修冰箱的那套太小了,我看到的4升氧气,2升丙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想买氧气加乙炔的修空调小型的,但实在是怕不安全,所以想是否液化气装上个气焊枪头可行, ...

那个用的是丁烷,不是乙炔,且丁烷瓶也带有防回火装置,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
煤气瓶(带减压阀)+氧气瓶(带减压阀)+气割枪,这样比较安全。而且一般的气割,气焊都可以搞定。

楼主:
有点糊涂了,到底是《氧气+煤气》好,还是《氧气+丁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我见外面和的都是 一个煤气罐和一个氧气瓶的啊,这样是不是安全过一点啊?

这样省钱一点,乙炔要180一罐,只不过用煤气的温度要低一点,割烂铁板就不好割,焊的话应该没多少差别了

网友:
不管了,今天买了一套修空调的气罐加焊距

网友:
家庭用的那叫液化石油气罐,必须安装减压阀,和氧气配合能用于金属的切割和小件银或铜的焊接。

网友:
想用气焊,我看还是找个地方学学在干。

网友:
我就用氧气加液化气

网友:
氧气和煤气不错  可气割可焊接   切几厘米的钢板跟玩一样 铜焊接更没问题

网友:
买个水焊机咋样?

网友:
修空调的气罐回来了,去化工厂充氧气要15蚊,以前都是5蚊的,说是领 导定的价

尼玛的大气罐充满才30块,我这么小的要收15块

网友:
看看我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雙頭焊槍比乙炔焊槍要安全多了
第一煤氣回火頂多只會砰一聲
還沒聽過煤氣瓶回火爆炸的事

想起20年前,老爹单位青岛锅炉厂的乙炔气车间的废料池爆炸,那个惊人啊。。长5米宽1米厚20CM的混凝土压盖,直接蹦到对面3楼顶上,楼顶也给砸穿了

下雨天,闪电打到乙炔气废料池的排气管了。。避雷针接地貌似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