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JI六轴电池总是一起飞就报警,啥原因啊

楼主(2013-01-06):
我的 DJI 大六轴加云台、n7、图传、电台、iosd总重6公斤左右,用了多种新电池都是一起飞就报警(设在3.7V),求教是何原因,如何解决呀?

网友:
我的ROC电池在气温0度起飞电量显示器就报警。(设3.6V,电池为6S10000mah)

网友:
都是天冷惹得祸

网友:
正常,把弄暖和一点再飞,最好飞的时候加个保温套.

网友:
检查一下低压保护设置,特别是电压校准那里。

网友:
估计是调参里面的设置没弄好

楼主:
谢谢,我下回再试试

网友A:
很明显:温度低了,锂电池放不出电来了。
锂电池对温度较为敏感,低温时,容量和放电倍率会大幅度降低。
低温天气,建议使用高放电倍率的锂电池。
就算用高倍率锂电池,留空时间也会比夏季高温时明显短一些。
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这就是北方电瓶车少的原因

网友:
我的电池,4.2V 装上的,起飞瞬间3.8。。零下一度左右吧。

楼主:
我的两种电池是5400mah,35C,4500mah,65C
我的多轴全负载大约5.5-6.5公斤(单电池和双电池之分),悬停电流为37A,飞动作大概在40A左右,按照“标称最大容量/放电电流=飞行时间”这个算法,大概能飞6-8分钟,可是我们这儿温度大概在2-4度左右,我新买的电池一起飞就报警(设在3.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计算的时间飞6-8分钟,安全吗?或这是什么问题?如何处理呢?我也试过,在报警器响的情况下连续飞了4-5分钟(中途有时有报警器停止报警数秒的情况),放电大约在1700mh和2100mh之间(根据充电器显示的充电量),这个电池正常吗?能这样飞吗?安全吗?
求教各位老师和模友指点,多谢啦!

网友B:
低温飞,零度以下,实际飞行时间减少一半以上,建议保守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飞,零度以下,实际飞行时间减少一半以上,建议保守为好啊

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温度低了,锂电池放不出电来了。
锂电池对温度较为敏感,低温时,容量和放电倍率会大幅度降低。
...

谢谢,似乎明白啦,冬天飞的时间一般比夏天要短,就是要十分注意点,对吗!
再请您帮我分析一下,我11楼的数据,可以吗?

网友C:
你可以吧电池放在棉袄之类的,暖和点的,但只可以加长一点,不建议长时间使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吧电池放在棉袄之类的,暖和点的,但只可以加长一点,不建议长时间使用这个方法。

谢谢!我又尝试了一下,用一块包装材料,将电池抱起来飞,几组电池都能飞到2分钟左右才报警(设在3.6),飞到5-6分钟下来,测量电压为3.7左右。
不知这样可以飞是不是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