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DS410M舵机住齿轮与DS415M主齿轮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2013-01-06):
只想知道G5这个主齿轮是否通用,扫齿一般就扫这个。
DS410M舵机齿轮

DS415M舵机齿轮

楼主:
415M齿轮70,410M齿轮45(虽然齿轮少,但够用,扫齿一般就是扫大齿)

网友:
不知道有啥升级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据说有钻头的话,
把G5齿轮2个位置改了,调转180度装配还可以用!

网友:
共同关注!楼主好运气,我的410都是电机直接挂掉,通电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
这个套齿的价推贵。。

网友:
410的电机确实蛋疼。。。。
但扫主齿很少见,最多就是虚位变大,用了易损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