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miniCP是三轴手感还是六轴手感?

楼主(2013-01-06):
也就是不打舵的话,飞机恢复水平吗?

网友A:
固定三轴,不可切换,能切的貌似只有genius cp

网友:
三轴和六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摇杆回中舵机不是要跟着回位的么?
反正我入手SCP感觉比手上的V100D06灵活多了

网友A:
六轴模式时倾斜飞机,舵机会根据陀螺仪保持十字盘的水平,三轴就基本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三轴,不可切换,能切的貌似只有genius cp

固定三轴,也就是不打舵是保持姿态吗?
super CP固定六轴,坑爹的

网友A:
是啊。。。环状舵机排列用六轴scp还是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环状舵机排列用六轴scp还是第一个

不知道SCP能不能升级成固定三轴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轴模式时倾斜飞机,舵机会根据陀螺仪保持十字盘的水平,三轴就基本不会动

刚给scp通电试了下,不管我怎么倾斜飞机,舵机都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给scp通电试了下,不管我怎么倾斜飞机,舵机都不会动

要对频,斜盘感度调大点

网友:
通电时飞机要水平放置,对屏后就会固定十字盘了,感度最高时尤为明显

网友B:
当然是对频了,倾斜飞机至90度,全程十字盘纹丝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对频了,倾斜飞机至90度,全程十字盘纹丝不动

估计感度旋钮没调对,那个旋钮没有边界的,可以360度转,你转180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感度旋钮没调对,那个旋钮没有边界的,可以360度转,你转180度试试

回家再次确认了下,结果如下:
1、通电对频完成后十字盘归位,此时手握飞机改变飞机姿态十字盘不会动
2、推油门主旋翼旋转后,手握飞机改变飞机姿态十字盘会保持水平
我认为在飞行中没通过摇杆改变的姿态自动回位是科学的、是和谐的、是符合社 会生产力水平的。
家贫手上没别的6通机可对比,就说说自己机器的情况吧。
其实,官方介绍说升级能开双向,真的就能开双向。
所以,官方都说是三轴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成本方面是六轴高还是三轴高呢?

网友C:
我怎么测试 还是三轴呢 和mini cp手感一样    而且官方写的也是三轴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测试 还是三轴呢 和mini cp手感一样    而且官方写的也是三轴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你也是SUPER CP吗?
配什么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SUPER CP吗?
配什么控?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