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 接LED灯

楼主(2013-01-06):
有谁用MWC 接过LED 灯的 给个说明呗

网友A:
上纽扣电池就行了,何必增加功耗

网友B:
插上3PIN杜邦线,剪去信号线,对应插到MWC的3针插排任意一组(你空出来不用的)。记清楚G接负极,+接正极。然后选择led,白色高亮的串联8欧姆电阻, 普通红色的,串联300欧姆     绿色的串联250       蓝色的串联100.因为MWC采用的电源是电调5V开关电源。

网友:
学习了。有灯晚上炫很多。

网友C(2013-06-30):
引用 网友B:
插上3PIN杜邦线,剪去信号线,对应插到MWC的3针插排任意一组(你空出来不用的)。记清楚G接负极,+接正极。 ...

讲的不太明白啊,要在gui中或者源代码中修改什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讲的不太明白啊,要在gui中或者源代码中修改什么吗?

记得MWC程序的led是I2C的灯带。一般diy不用那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MWC程序的led是I2C的灯带。一般diy不用那个程序。

我看代码里面有个led flasher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3PIN杜邦线,剪去信号线,对应插到MWC的3针插排任意一组(你空出来不用的)。记清楚G接负极,+接正极。 ...

又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3PIN杜邦线,剪去信号线,对应插到MWC的3针插排任意一组(你空出来不用的)。记清楚G接负极,+接正极。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的不太明白啊,要在gui中或者源代码中修改什么吗?

不用修改,只是取电,这样插只是常亮。是电调的5V-(3A/2A)的稳压电。这样取电省电线、接头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