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句N680 HV,可以2s锂电直驱么

楼主(2013-01-06):
看标注的参数才到7v,不知道2s锂电直驱保不保险,来问下~~

网友A:
绝对可以,工作电压5.0v到8.5v

网友B:
怎么安装KDS平衡仪的驱动的,我是win732位,求安装的详细过程,最好有图片

网友C:
可以的 如果是KDS的高压版舵机 的话是可以的 建议放电倍率低点的

网友C:
我用的是15C的